手机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8-05-02):
输出电压一样而电流不同的充电器能通用吗?

全是5V,一个是350ma,一个是950ma,会烧毁手机吗?

网友A:
不会,你尽管用吧!

网友B:
呵呵,只要充电器接口能用就可以。只是350ma的充电器充电时间要长些,950ma的要短些。

网友C:
当然可以啊····

网友D:
不建议用,因为充电电流大了近三倍,对电池的寿命肯定有较大影响

各手机电池容量的大小不同,那个大充电器是对大容量电池充电的,对你的小容量电池不适合

网友B:
呵呵,楼主如有更合适的的,支持楼上。

网友A:
人家问的是会烧手机吗?你拿那俩冲电器分别对同一电池进行充电,看看电流是不是能和冲点器上标的一样!

楼主:
可是我的电池是1300mah的原配的充电器是350ma的

那个950ma的充电器确实用在950mah的电池的(手机全是诺基亚的,只是型号不同)

网友E:
950ma的充电器用在950mah的电池上?

这也太离谱了吧,电池能受得了!

网友F:
可以用,但是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G:
呵呵,这样说可以用的,你就放心的去用吧!手机用保护的,烧不了!

网友H:
没问题的,你尽管用吧!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情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