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急停按钮的设置

楼主(2008-05-02):
请问一下,急停按钮放在程序的第一步是不是就够了,是不是这样就可以随时按下急停按钮成功操作

网友A:
那要看你控制什么的设备呀..

网友B:
这个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首先,你要通过程序规定按下急停按钮后I/O的情况,如果只是让断电就可以了的话一般放到第一步也可以,设计子程序的时候也要注意

网友C:
可以介绍一下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吗?

楼主:
用在纯生啤酒的膜过滤设备上面的。因为我考虑作为一个系统应该有应付突然事件的能力,可以在突然事件之时或者操作者的意愿手动的或检测出故障时停止或者暂停。

网友D:
急停是应该串联在主要执行电路中.

网友E:
6楼的朋友说的很好,急停一般不能作为控制信号使用, 要求严格的地方要使用安全继电器。 但是,安全继电器很贵。我觉得可以用双触点的急停,1路串在执行机构中,一路用在控制信号中。我也是做设备的, 希望可以有机会和楼主 探讨wjj363311@yahoo.com.cn

网友F:
6楼的朋友说的很好,急停一般不能作为控制信号使用,应该串联在主要执行电路中.切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6楼的朋友说的很好,急停一般不能作为控制信号使用, 要求严格的地方要使用安全继电器。 但是,安全继电器很贵。我觉得可以用双触点的急停,1路串在执行机构中,一路用在控制信号中。我也是做设备的, 希望可以有机会和楼主 探讨wjj363311@yahoo.com.cn

请问一般的做系统时用哪个指令做急停用,EI吗?我目前还纯属一个菜鸟呢,现在做毕业设计,而且想留在现在实习的单位,老板也在用这次的毕业设计试探我的能力,因此我不能敷衍了事,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如果您愿意收徒弟,我拜师。另外公告一句,本人不介意多拜几个山门,师父多了也不愁,呵呵

网友G:
6楼的朋友说的很好,急停按钮应该直接断开执行主电路,我曾经碰到过加热炉用的急停按钮坏掉了,但是出现紧急情况时主电路没断开,推钢机差点把炉子给推塌了.太危险了.

网友H:
急停按钮不能放到软件里,只能在硬件里,在电气控制设计有规定的!

网友I:
我觉得安全继电器可以用普通继电器代替,只要注意连接好继电器的自锁和复位以及所有急停信号的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J:
我也觉得急停应该接的主线路,用于断电

网友K:
同意6楼的说法,补充一点:还要考虑执行元件,如气缸电磁阀,还应用3位5通,只想到这个,或许其他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