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尔克工控产品传感器,现场总线

楼主(2008-05-02):
德国图尔克集团公司 TURCK——工业控制领域的首选随着工控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图尔克公司以其世界一流的技术产品,在国际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领域内,特别是传感器制造方面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领导地位。图尔克公司目前可以在广泛的应用领域中提供解决方案。主要产品:第一类:接近开关类及过程类传感器;  第二类:工业现场总线产品;  第三类:过程自动化类产品;  第四类:接插件产品。  第五类:触摸屏产品。图尔克(天津)传感器 上海分公司上海市愚园路168-172号 环球世界大厦1703A-1705室电话:021-62491838/62498902-809 传真:021-62485189

联系人:徐春雷

联系电话:13621804109

E-MAIL:xclsyc@163.com

网友A:
广而告之!

网友B:
用过接近开关、行程开关。

网友C(2010-05-18):
图尔克接近开关及光电开关武汉代理经销

武汉三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先生 电话/传真:027-87225491
QQ: 252950605 手机:13667134013
邮箱:xbf1118@163.com
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康家建材广场1-902

优势品牌:

施耐德TE, ABB, A-B, LS, 富士FUJI,和泉IDEC,明纬MW,欧姆龙OMRON, 巴鲁夫BALLUFF, 图尔克TURCK, 倍加福P+F,易福门IFM, 神视SUNX, 邦纳BANNER, 霍尼韦尔HONEYWELL,山武YAMATAKE,亚德客AIRTAC,费斯托FESTO,气力可CHELIC, 宝德BURKERT, 油研YUKEN, 黑田KURODA,喜开理CKD,横河YOKOGAWA,科隆KROHNE,E+H ,SEW

德国图尔克集团公司 TURCK——工业控制领域的首选随着工控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图尔克公司以其世界一流的技术产品,在国际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领域内,特别是传感器制造方面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领导地位。

图尔克电感式接近传感器系列

B i . 2 . – M 1 2 . – A P 6 X – H 1 1 4 1 / S . . .

圆柱螺纹M1 2
Bi3U-M12-AP6X 16 341 00 B 3 10...30 DC ( 1 ) 3 pnp
Bi3U-M12-AN6X 16 341 20 B 3 10...30 DC ( 1 ) 3 npn
Bi3U-M12-AP6X-H1141 16 341 40 B 3 10...30 DC ( 2 ) 3 pnp
Bi3U-M12-AN6X-H1141 16 341 50 B 3 10...30 DC ( 2 ) 3 npn
Ni8U-M12-AP6X 16 441 00 N 8 10...30 DC ( 3 ) 2 pnp
Ni8U-M12-AN6X 16 441 20 N 8 10...30 DC ( 3 ) 2 npn
Ni8U-M12-AP6X-H1141 16 441 40 N 8 10...30 DC ( 4 ) 2 pnp
Ni8U-M12-AN6X-H1141 16 441 50 N 8 10...30 DC ( 4 ) 2 npn
圆柱螺纹M1 8
Bi5U-M18-AP6X 16 351 00 B 5 10...30 DC ( 5 ) 2,5 pnp
Bi5U-M18-AN6X 16 351 20 B 5 10...30 DC ( 5 ) 2,5 npn
Bi5U-M18-AP6X-H1141 16 351 40 B 5 10...30 DC ( 6 ) 2,5 pnp
Bi5U-M18-AN6X-H1141 16 351 50 B 5 10...30 DC ( 6 ) 2,5 npn
Ni12U-M18-AP6X 16 451 00 N 12 10...30 DC ( 7 ) 2 pnp
Ni12U-M18-AN6X 16 451 20 N 12 10...30 DC ( 7 ) 2 npn
Ni12U-M18-AP6X-H1141 16 451 40 N 12 10...30 DC ( 8 ) 2 pnp
Ni12U-M18-AN6X-H1141 16 451 50 N 12 10...30 DC ( 8 ) 2 npn
圆柱螺纹M3 0
Bi10U-M30-AP6X 16 361 00 B 10 10...30 DC ( 9 ) 2 pnp
Bi10U-M30-AN6X 16 361 20 B 10 10...30 DC ( 9 ) 2 npn
Bi10U-M30-AP6X-H1141 16 361 40 B 10 10...30 DC ( 10 ) 2 pnp
Bi10U-M30-AN6X-H1141 16 361 50 B 10 10...30 DC ( 10 ) 2 npn
Ni20U-M30-AP6X 16 461 00 N 20 10...30 DC ( 11 ) 1,5 pnp
Ni20U-M30-AN6X 16 461 20 N 20 10...30 DC ( 11 ) 1,5 npn
Ni20U-M30-AP6X-H1141 16 461 40 N 20 10...30 DC ( 12 ) 1,5 pnp
Ni20U-M30-AN6X-H1141 16 461 50 N 20 10...30 DC ( 12 ) 1,5 npn

Bi1,5U-EG08-AP6X 46 005 00 B 1,5 10...30 DC ( 1 ) 2 pnp
Bi1,5U-EG08-AN6X 46 005 10 B 1,5 10...30 DC ( 1 ) 2 npn
Bi1,5U-EG08-AP6X-V1131 46 005 20 B 1,5 10...30 DC ( 2 ) 2 pnp
Bi1,5U-EG08-AN6X-V1131 46 005 30 B 1,5 10...30 DC ( 2 ) 2 npn
Bi1,5U-EG08-AP6X-H1341 46 005 40 B 1,5 10...30 DC ( 3 ) 2 pnp
Bi1,5U-EG08-AN6X-H1341 46 005 50 B 1,5 10...30 DC ( 3 ) 2 npn
Ni4U-EG08-AP6X 46 006 00 N 4 10...30 DC ( 4 ) 2 pnp
Ni4U-EG08-AN6X 46 006 10 N 4 10...30 DC ( 4 ) 2 npn
Ni4U-EG08-AP6X-V1131 46 006 20 N 4 10...30 DC ( 5 ) 2 pnp
Ni4U-EG08-AN6X-V1131 46 006 30 N 4 10...30 DC ( 5 ) 2 npn
Ni4U-EG08-AP6X-H1341 46 006 40 N 4 10...30 DC ( 6 ) 2 pnp
Ni4U-EG08-AN6X-H1341 46 006 50 N 4 10...30 DC ( 6 ) 2 npn
光滑圆柱? 6,5 mm
Bi1,5U-EH6,5-AP6X 46 006 91 B 1,5 10...30 DC ( 7 ) 2 pnp
Bi1,5U-EH6,5-AN6X 46 006 93 B 1,5 10...30 DC ( 7 ) 2 npn
Bi1,5U-EH6,5-AP6X-V1131 46 006 92 B 1,5 10...30 DC ( 8 ) 2 pnp
Bi1,5U-EH6,5-AN6X-V1131 46 006 94 B 1,5 10...30 DC ( 8 ) 2 npn
Ni4U-EH6,5-AP6X 46 006 80 N 4 10...30 DC ( 9 ) 2 pnp
Ni4U-EH6,5-AN6X 46 006 82 N 4 10...30 DC ( 9 ) 2 npn
Ni4U-EH6,5-AP6X-V1131 46 006 81 N 4 10...30 DC ( 10 ) 2 pnp
Ni4U-EH6,5-AN6X-V1131 46 006 83 N 4 10...30 DC ( 10 ) 2 npn

圆柱螺纹 M12
Bi3U-EM12-AP6X 16 343 00 B 3 10...30 DC ( 1 ) 3 pnp
Bi3U-EM12-AN6X 16 343 20 B 3 10...30 DC ( 1 ) 3 npn
Bi3U-EM12-AP6X-H1141 16 343 40 B 3 10...30 DC ( 2 ) 3 pnp
Bi3U-EM12-AN6X-H1141 16 343 50 B 3 10...30 DC ( 2 ) 3 npn
Ni8U-EM12-AP6X 16 443 00 N 8 10...30 DC ( 3 ) 2 pnp
Ni8U-EM12-AN6X 16 443 20 N 8 10...30 DC ( 3 ) 2 npn
Ni8U-EM12-AP6X-H1141 16 443 40 N 8 10...30 DC ( 4 ) 2 pnp
Ni8U-EM12-AN6X-H1141 16 443 50 N 8 10...30 DC ( 4 ) 2 npn
圆柱螺纹M1 8
Bi5U-EM18-AP6X 16 353 00 B 5 10...30 DC ( 5 ) 2,5 pnp
Bi5U-EM18-AN6X 16 353 20 B 5 10...30 DC ( 5 ) 2,5 npn
Bi5U-EM18-AP6X-H1141 16 353 40 B 5 10...30 DC ( 6 ) 2,5 pnp
Bi5U-EM18-AN6X-H1141 16 353 50 B 5 10...30 DC ( 6 ) 2,5 npn
Ni12U-EM18-AP6X 16 453 00 N 12 10...30 DC ( 7 ) 2 pnp
Ni12U-EM18-AN6X 16 453 20 N 12 10...30 DC ( 7 ) 2 npn
Ni12U-EM18-AP6X-H1141 16 453 40 N 12 10...30 DC ( 8 ) 2 pnp
Ni12U-EM18-AN6X-H1141 16 453 50 N 12 10...30 DC ( 8 ) 2 npn
圆柱螺纹M3 0
Bi10U-EM30-AP6X 16 363 00 B 10 10...30 DC ( 9 ) 2 pnp
Bi10U-EM30-AN6X 16 363 20 B 10 10...30 DC ( 9 ) 2 npn
Bi10U-EM30-AP6X-H1141 16 363 40 B 10 10...30 DC ( 10 ) 2 pnp
Bi10U-EM30-AN6X-H1141 16 363 50 B 10 10...30 DC ( 10 ) 2 npn
Ni20U-EM30-AP6X 16 463 00 N 20 10...30 DC ( 11 ) 1,5 pnp
Ni20U-EM30-AN6X 16 463 20 N 20 10...30 DC ( 11 ) 1,5 npn
Ni20U-EM30-AP6X-H1141 16 463 40 N 20 10...30 DC ( 12 ) 1,5 pnp
Ni20U-EM30-AN6X-H1141 16 463 50 N 20 10...30 DC ( 12 ) 1,5 npn

圆柱螺纹 M12
Bi3U-EM12H-AP6X-H1141 16 343 12 B 3 10...30 DC ( 1 ) 3 pnp
Bi3U-EM12H-AN6X-H1141 16 343 13 B 3 10...30 DC ( 1 ) 3 npn
Ni8U-EM12H-AP6X-H1141 16 443 12 N 8 10...30 DC ( 2 ) 2 pnp
Ni8U-EM12H-AN6X-H1141 16 443 13 N 8 10...30 DC ( 2 ) 2 npn
圆柱螺纹 M18
Bi5U-EM18H-AP6X-H1141 16 351 12 B 5 10...30 DC ( 3 ) 2,5 pnp
Bi5U-EM18H-AN6X-H1141 16 351 13 B 5 10...30 DC ( 3 ) 2,5 npn
Ni12U-EM18H-AP6X-H1141 16 454 12 N 12 10...30 DC ( 4 ) 2 pnp
Ni12U-EM18H-AN6X-H1141 16 454 13 N 12 10...30 DC ( 4 ) 2 npn
圆柱螺纹 M30
Bi10U-EM30H-AP6X-H1141 16 364 12 B 10 10...30 DC ( 5 ) 2 pnp
Bi10U-EM30H-AN6X-H1141 16 364 13 B 10 10...30 DC ( 5 ) 2 npn
Ni20U-EM30H-AP6X-H1141 16 464 12 N 20 10...30 DC ( 6 ) 1,5 pnp
Ni20U-EM30H-AN6X-H1141 16 464 13 N 20 10...30 DC ( 6 ) 1,5 npn

圆柱螺纹 M12
Bi3U-EG12SK-AP6X 16 344 00 B 3 10...30 DC ( 1 ) 3 pnp
Bi3U-EG12SK-AN6X 16 344 20 B 3 10...30 DC ( 1 ) 3 npn
Ni8U-EG12SK-AP6X 16 444 00 N 8 10...30 DC ( 2 ) 2 pnp
Ni8U-EG12SK-AN6X 16 444 20 N 8 10...30 DC ( 2 ) 2 npn
圆柱螺纹M1 8
Bi5U-EG18SK-AP6X 16 354 00 B 5 10...30 DC ( 3 ) 2,5 pnp
Bi5U-EG18SK-AN6X 16 354 20 B 5 10...30 DC ( 3 ) 2,5 npn
Ni12U-EG18SK-AP6X 16 454 00 N 12 10...30 DC ( 4 ) 2 pnp
Ni12U-EG18SK-AN6X 16 454 20 N 12 10...30 DC ( 4 ) 2 npn
圆柱螺纹M3 0
Bi10U-EG30SK-AP6X 16 364 00 B 10 10...30 DC ( 5 ) 2 pnp
Bi10U-EG30SK-AN6X 16 364 20 B 10 10...30 DC ( 5 ) 2 npn
Ni20U-EG30SK-AP6X 16 464 00 N 20 10...30 DC ( 6 ) 1,5 pnp
Ni20U-EG30SK-AN6X 16 464 20 N 20 10...30 DC ( 6 ) 1,5 npn

圆柱螺纹 M8
Bi1,5U-EGT08-AP6X-H1341 46 005 55 B 1,5 10...30 DC ( 1 ) 2 pnp
Bi1,5U-EGT08-AN6X-H1341 46 005 58 B 1,5 10...30 DC ( 1 ) 2 npn
圆柱螺纹 M12
Bi3U-MT12-AP6X-H1141 16 342 40 B 3 10...30 DC ( 2 ) 3 pnp
Bi3U-MT12-AN6X-H1141 16 342 50 B 3 10...30 DC ( 2 ) 3 npn
Ni8U-MT12-AP6X-H1141 16 442 40 N 8 10...30 DC ( 3 ) 2 pnp
Ni8U-MT12-AN6X-H1141 16 442 50 N 8 10...30 DC ( 3 ) 2 npn
圆柱螺纹 M18
Bi5U-MT18-AP6X-H1141 16 352 40 B 5 10...30 DC ( 4 ) 2,5 pnp
Bi5U-MT18-AN6X-H1141 16 352 50 B 5 10...30 DC ( 4 ) 2,5 npn
Ni12U-MT18-AP6X-H1141 16 452 40 N 12 10...30 DC ( 5 ) 2 pnp
Ni12U-MT18-AN6X-H1141 16 452 50 N 12 10...30 DC ( 5 ) 2 npn
圆柱螺纹 M30
Bi10U-MT30-AP6X-H1141 16 362 40 B 10 10...30 DC ( 6 ) 2 pnp
Bi10U-MT30-AN6X-H1141 16 362 50 B 10 10...30 DC ( 6 ) 2 npn
Ni20U-MT30-AP6X-H1141 16 462 40 N 20 10...30 DC ( 7 ) 1,5 pnp
Ni20U-MT30-AN6X-H1141 16 462 50 N 20 10...30 DC ( 7 ) 1,5 npn

圆柱螺纹 M12
Bi3U-MT12H-AP6X-H1141 16 342 12 B 3 10...30 DC ( 1 ) 3 pnp
Bi3U-MT12H-AN6X-H1141 16 342 13 B 3 10...30 DC ( 1 ) 3 npn
Ni8U-MT12H-AP6X-H1141 16 442 12 N 8 10...30 DC ( 2 ) 2 pnp
Ni8U-MT12H-AN6X-H1141 16 442 13 N 8 10...30 DC ( 2 ) 2 npn
圆柱螺纹 M18
Bi5U-MT18H-AP6X-H1141 16 352 12 B 5 10...30 DC ( 3 ) 2,5 pnp
Bi5U-MT18H-AN6X-H1141 16 352 13 B 5 10...30 DC ( 3 ) 2,5 npn
Ni12U-MT18H-AP6X-H1141 16 452 12 N 12 10...30 DC ( 4 ) 2 pnp
Ni12U-MT18H-AN6X-H1141 16 452 13 N 12 10...30 DC ( 4 ) 2 npn
圆柱螺纹 M30
Bi10U-MT30H-AP6X-H1141 16 362 12 B 10 10...30 DC ( 5 ) 2 pnp
Bi10U-MT30H-AN6X-H1141 16 362 13 B 10 10...30 DC ( 5 ) 2 npn
Ni20U-MT30H-AP6X-H1141 16 462 12 N 20 10...30 DC ( 6 ) 1,5 pnp
Ni20U-MT30H-AN6X-H1141 16 462 13 N 20 10...30 DC ( 6 ) 1,5 npn

圆柱螺纹 M12
Bi3U-S12-AP6X 1634500 B 3 10...30 DC ( 1 ) 3 pnp
Bi3U-S12-AN6X 16 345 20 B 3 10...30 DC ( 1 ) 3 npn
Bi3U-S12-AP6X-H1141 16 346 00 B 3 10...30 DC ( 2 ) 3 pnp
Bi3U-S12-AN6X-H1141 16 346 20 B 3 10...30 DC ( 2 ) 3 npn
Ni8U-S12-AP6X 16 445 00 N 8 10...30 DC ( 1 ) 2 pnp
Ni8U-S12-AN6X 16 445 20 N 8 10...30 DC ( 1 ) 2 npn
Ni8U-S12-AP6X-H1141 16 446 00 N 8 10...30 DC ( 2 ) 2 pnp
Ni8U-S12-AN6X-H1141 16 446 20 N 8 10...30 DC ( 2 ) 2 npn
圆柱螺纹 M18
Bi5U-S18-AP6X 16 355 00 B 5 10...30 DC ( 3 ) 2,5 pnp
Bi5U-S18-AN6X 16 355 20 B 5 10...30 DC ( 3 ) 2,5 npn
Bi5U-S18-AP6X-H1141 16 356 00 B 5 10...30 DC ( 4 ) 2,5 pnp
Bi5U-S18-AN6X-H1141 16 356 20 B 5 10...30 DC ( 4 ) 2,5 npn
Ni12U-S18-AP6X 16 455 00 N 12 10...30 DC ( 3 ) 2 pnp
Ni12U-S18-AN6X 16 455 20 N 12 10...30 DC ( 3 ) 2 npn
Ni12U-S18-AP6X-H1141 16 456 00 N 12 10...30 DC ( 4 ) 2 pnp
Ni12U-S18-AN6X-H1141 16 456 20 N 12 10...30 DC ( 4 ) 2 npn
圆柱螺纹 M30
Bi10U-S30-AP6X 16 365 00 B 10 10...30 DC ( 5 ) 2 pnp
Bi10U-S30-AN6X 16 365 20 B 10 10...30 DC ( 5 ) 2 npn
Bi10U-S30-AP6X-H1141 16 366 00 B 10 10...30 DC ( 6 ) 2 pnp
Bi10U-S30-AN6X-H1141 16 366 20 B 10 10...30 DC ( 6 ) 2 npn
Ni20U-S30-AP6X 16 465 00 N 20 10...30 DC ( 5 ) 1,5 pnp
Ni20U-S30-AN6X 16 465 20 N 20 10...30 DC ( 5 ) 1,5 npn
Ni20U-S30-AP6X-H1141 16 466 00 N 20 10...30 DC ( 6 ) 1,5 pnp
Ni20U-S30-AN6X-H1141 16 466 20 N 20 10...30 DC ( 6 ) 1,5 npn

圆柱螺纹 M12
Bi3U-P12SK-AP6X 16 347 00 B 3 10...30 DC ( 1 ) 3 pnp
Bi3U-P12SK-AN6X 16 347 20 B 3 10...30 DC ( 1 ) 3 npn
Ni8U-P12SK-AP6X 16 447 00 N 8 10...30 DC ( 1 ) 2 pnp
Ni8U-P12SK-AN6X 16 447 20 N 8 10...30 DC ( 1 ) 2 npn
圆柱螺纹M1 8
Bi5U-P18SK-AP6X 16 357 00 B 5 10...30 DC ( 2 ) 2,5 pnp
Bi5U-P18SK-AN6X 16 357 20 B 5 10...30 DC ( 2 ) 2,5 npn
Ni12U-P18SK-AP6X 16 457 00 N 12 10...30 DC ( 2 ) 2 pnp
Ni12U-P18SK-AN6X 16 457 20 N 12 10...30 DC ( 2 ) 2 npn
圆柱螺纹 M30
Bi10U-P30SK-AP6X 16 367 00 B 10 10...30 DC ( 3 ) 2 pnp
Bi10U-P30SK-AN6X 16 367 20 B 10 10...30 DC ( 3 ) 2 npn
Ni20U-P30SK-AP6X 16 467 00 N 20 10...30 DC ( 3 ) 1,5 pnp
Ni20U-P30SK-AN6X 16 467 20 N 20 10...30 DC ( 3 ) 1,5 npn
光滑圆柱 ? 11 mm
Bi3U-K11SK-AP6X 46 604 00 B 3 10...30 DC ( 4 ) 2 pnp
Bi3U-K11SK-AN6X 46 604 01 B 3 10...30 DC ( 4 ) 2 npn
Ni8U-K11SK-AP6X 16 446 32 N 8 10...30 DC ( 4 ) 1,5 pnp
Ni8U-K11SK-AN6X 16 446 33 N 8 10...30 DC ( 4 ) 1,5 npn
光滑圆柱 ? 20 mm
Bi5U-K20SK-AP6X 16 351 30 B 5 10...30 DC ( 5 ) 1 pnp
Bi5U-K20SK-AN6X 16 351 31 B 5 10...30 DC ( 5 ) 1 npn
Ni12U-K20SK-AP6X 16 453 30 N 12 10...30 DC ( 5 ) 1 pnp
Ni12U-K20SK-AN6X 16 453 31 N 12 10...30 DC ( 5 ) 1 npn

8 x 20 mm, Q08
Bi5U-Q08-AP6X2 16 089 01 B 5 10...30 DC ( 1 ) 0,25 pnp
Bi5U-Q08-AN6X2 16 089 11 B 5 10...30 DC ( 1 ) 0,25 npn
Bi5U-Q08-AP6X2-V1131 16 089 00 B 5 10...30 DC ( 2 ) 0,25 pnp
Bi5U-Q08-AN6X2-V1131 16 089 10 B 5 10...30 DC ( 2 ) 0,25 npn

8 x 20 mm, Q10
Bi8U-Q10-AP6X2 16 620 01 B 8 10...30 DC ( 1 ) 0,25 pnp
Bi8U-Q10-AN6X2 16 620 03 B 8 10...30 DC ( 1 ) 0,25 npn
Bi8U-Q10-AP6X2-V1131 16 620 02 B 8 10...30 DC ( 2 ) 0,25 pnp
Bi8U-Q10-AN6X2-V1131 16 620 04 B 8 10...30 DC ( 2 ) 0,25 npn
14 x 30 mm, Q14
Bi10U-Q14-AP6X2 16 087 00 B 10 10...30 DC ( 3 ) 0,25 pnp
Bi10U-Q14-AN6X2 16 087 10 B 10 10...30 DC ( 3 ) 0,25 npn
Bi10U-Q14-AP6X2-V1131 16 085 00 B 10 10...30 DC ( 4 ) 0,25 pnp
Bi10U-Q14-AN6X2-V1131 16 085 10 B 10 10...30 DC ( 4 ) 0,25 npn
20 x 40 mm, Q20
Bi15U-Q20-AP6X2 16 088 00 B 15 10...30 DC ( 5 ) 0,25 pnp
Bi15U-Q20-AN6X2 16 088 10 B 15 10...30 DC ( 5 ) 0,25 npn
Bi15U-Q20-AP6X2-H1141 16 086 00 B 15 10...30 DC ( 6 ) 0,25 pnp
Bi15U-Q20-AN6X2-H1141 16 086 10 B 15 10...30 DC ( 6 ) 0,25 npn
80 x 40 mm, Q80
Bi50U-Q80-AP6X2-H1141 76 089 40 B 50 10...30 DC ( 7 ) 0,25 pnp

25 x 25 mm, CA25 stubby
Bi10U-CA25-AP6X2-H1141 16 256 31 B 10 10...30 DC ( 1 ) 0,25 pnp
40 x 40 mm, CA40 stubby
Bi20U-CA40-AP6X2-H1141 16 272 00 B 20 10...30 DC ( 2 ) 0,25 pnp
Bi20U-CA40-AN6X2-H1141 16 273 00 B 20 10...30 DC ( 2 ) 0,25 npn

40 x 40 mm, CK40 stubby
Bi15U-CK40-AP6X2-H1141 16 256 00 B 15 10...30 DC ( 1 ) 0,25 pnp
Bi15U-CK40-AN6X2-H1141 16 256 10 B 15 10...30 DC ( 1 ) 0,25 npn
Ni25U-CK40-AP6X2-H1141 16 257 00 N 25 10...30 DC ( 1 ) 0,25 pnp
Ni25U-CK40-AN6X2-H1141 16 257 10 N 25 10...30 DC ( 1 ) 0,25 npn
增大检测距离
Ni35U-CK40-AP6X2-H1141 16 258 00 N 35 10...30 DC ( 2 ) 0,25 pnp
Ni35U-CK40-AN6X2-H1141 16 258 10 N 35 10...30 DC ( 2 ) 0,25 npn
40 x 40 mm, CP40 combiprox?
Bi15U-CP40-AP6X2 16 235 00 B 15 10...30 DC ( 3 ) 0,25 pnp
Bi15U-CP40-AN6X2 16 235 10 B 15 10...30 DC ( 3 ) 0,25 npn
Ni25U-CP40-AP6X2 16 237 00 N 25 10...30 DC ( 3 ) 0,25 pnp
Ni25U-CP40-AN6X2 16 237 10 N 25 10...30 DC ( 3 ) 0,25 npn
增大检测距离
Ni40U-CP40-AP6X2 16 236 00 N 40 10...30 DC ( 3 ) 0,25 pnp
Ni40U-CP40-AN6X2 16 236 10 N 40 10...30 DC ( 3 ) 0,25 npn
80 x 80 mm, CP80
Ni75U-CP80-AP6X2 16 238 00 N 75 10...30 DC ( 4 ) 0,25 pnp
Ni75U-CP80-AN6X2 16 238 10 N 75 10...30 DC ( 4 ) 0,25 npn

圆柱螺纹 M18
Bi5U-G18-ADZ30X2-B1331 42 812 12 B 5 20...250 AC ( 1 ) 0,02
10...300DC
Bi5U-G18-ADZ30X2-B3331 42 812 13 B 5 20...250 AC ( 2 ) 0,02
10...300DC
Ni12U-G18-ADZ30X2-B1331 42 814 12 N 12 20...250 AC ( 3 ) 0,02
10...300DC
Ni12U-G18-ADZ30X2-B3331 42 814 13 N 12 20...250 AC ( 4 ) 0,02
10...300DC
圆柱螺纹 M30
Bi10U-G30-ADZ30X2-B1131 42 816 12 B 10 20...250 AC ( 5 ) 0,02
10...300DC
Bi10U-G30-ADZ30X2-B3131 42 816 13 B 10 20...250 AC ( 6 ) 0,02
10...300DC
Ni20U-G30-ADZ30X2-B1131 42 818 12 N 20 20...250 AC ( 7 ) 0,02
10...300DC
Ni20U-G30-ADZ30X2-B3131 42 818 13 N 20 20...250 AC ( 8 ) 0,02

40 x 40 mm, CK40 stubby
Bi15U-CK40-ADZ30X2-B1131 42 800 10 B 15 20...250 AC ( 1 ) 0,06
10...300DC
Bi15U-CK40-ADZ30X2-B3131 42 800 30 B 15 20...250 AC ( 2 ) 0,06
10...300DC
Ni25U-CK40-ADZ30X2-B1131 42 802 10 N 25 20...250 AC ( 1 ) 0,06
10...300DC
Ni25U-CK40-ADZ30X2-B3131 42 802 30 N 25 20...250 AC ( 2 ) 0,06
10...300DC
增大检测距离
Ni35U-CK40-ADZ30X2-B1131 42 804 10 N 35 20...250 AC ( 3 ) 0,06
10...300DC
增大检测距离
Ni35U-CK40-ADZ30X2-B3131 42 804 30 N 35 20...250 AC ( 4 ) 0,06

圆柱螺纹 M8
Bi1,5-EG08K-AP6X 46 690 40 B 1,5 10...30 DC ( 1 ) 3 pnp
Bi1,5-EG08K-AN6X 46 691 40 B 1,5 10...30 DC ( 1 ) 3 npn
Bi1,5-EG08K-AP6X-V1131 46 724 40 B 1,5 10...30 DC ( 2 ) 3 pnp
Bi1,5-EG08K-AN6X-V1131 46 725 40 B 1,5 10...30 DC ( 2 ) 3 npn
Bi1,5-EG08K-AP6X-H1341 46 690 50 B 1,5 10...30 DC ( 3 ) 3 pnp
Bi1,5-EG08K-AN6X-H1341 46 691 50 B 1,5 10...30 DC ( 3 ) 3 npn
Ni3-EG08K-AP6X 46 696 00 N 3 10...30 DC ( 4 ) 3 pnp
Ni3-EG08K-AN6X 46 697 00 N 3 10...30 DC ( 4 ) 3 npn
Ni3-EG08K-AP6X-V1131 46 696 50 N 3 10...30 DC ( 5 ) 3 pnp
Ni3-EG08K-AN6X-V1131 46 697 50 N 3 10...30 DC ( 5 ) 3 npn
Ni3-EG08K-AP6X-H1341 46 696 60 N 3 10...30 DC ( 6 ) 3 pnp
Ni3-EG08K-AN6X-H1341 46 697 60 N 3 10...30 DC ( 6 ) 3 npn
增大检测距离
Bi2-EG08K-AP6X 46 694 00 B 2 10...30 DC ( 1 ) 3 pnp
Bi2-EG08K-AN6X 46 695 00 B 2 10...30 DC ( 1 ) 3 npn
Bi2-EG08K-AP6X-V1131 46 694 50 B 2 10...30 DC ( 2 ) 3 pnp
Bi2-EG08K-AN6X-V1131 46 695 50 B 2 10...30 DC ( 2 ) 3 npn
Bi2-EG08K-AP6X-H1341 46 694 60 B 2 10...30 DC ( 3 ) 3 pnp
Bi2-EG08K-AN6X-H1341 46 695 60 B 2 10...30 DC ( 3 ) 3 npn
圆柱螺纹 M8
侧感应面
Bi1,5-GS880-AP6X 46 044 01 B 1,5 10...30 DC ( 7 ) 3 pnp
Bi1,5-GS880-AN6X 46 045 01 B 1,5 10...30 DC ( 7 ) 3 npn

光滑圆柱 ? 4 mm
Bi1-EH04-AP6X 46 095 40 B 1 10...30 DC ( 1 ) 3 pnp
Bi1-EH04-AN6X 46 096 40 B 1 10...30 DC ( 1 ) 3 npn
Bi1-EH04-AP6X-V1331 46 084 40 B 1 10...30 DC ( 2 ) 3 pnp
Bi1-EH04-AN6X-V1331 46 085 40 B 1 10...30 DC ( 2 ) 3 npn
光滑圆柱? 6,5 mm
Bi1,5-EH6,5-AP6X 46 120 00 B 1,5 10...30 DC ( 3 ) 3 pnp
Bi1,5-EH6,5-AN6X 46 121 00 B 1,5 10...30 DC ( 3 ) 3 npn
Bi1,5-EH6,5-AP6X-V1131 46 120 20 B 1,5 10...30 DC ( 4 ) 3 pnp
Bi1,5-EH6,5-AN6X-V1131 46 121 20 B 1,5 10...30 DC ( 4 ) 3 npn
Ni3-EH6,5-AP6X 46 124 00 N 3 10...30 DC ( 5 ) 3 pnp
Ni3-EH6,5-AN6X 46 125 00 N 3 10...30 DC ( 5 ) 3 npn
Ni3-EH6,5-AP6X-V1131 46 124 20 N 3 10...30 DC ( 6 ) 3 pnp
Ni3-EH6,5-AN6X-V1131 46 125 20 N 3 10...30 DC ( 6 ) 3 npn
增大检测距离
Bi2-EH6,5-AP6X 46 122 00 B 2 10...30 DC ( 3 ) 3 pnp
Bi2-EH6,5-AN6X 46 123 00 B 2 10...30 DC ( 3 ) 3 npn
Bi2-EH6,5-AP6X-V1131 46 122 20 B 2 10...30 DC ( 4 ) 3 pnp
Bi2-EH6,5-AN6X-V1131 46 123 20 B 2 10...30 DC ( 4 ) 3 npn

圆柱螺纹 M12
Bi2-M12-AP6X 46 050 B 2 10...30 DC ( 1 ) 2 pnp
Bi2-M12-AN6X 46 051 B 2 10...30 DC ( 1 ) 2 npn
Bi2-M12-VP6X 16 302 B 2 10...30 DC ( 1 ) 2 pnp
Bi2-M12-VN6X 16 402 B 2 10...30 DC ( 1 ) 2 npn
Bi2-M12-AP6X-H1141 46 065 B 2 10...30 DC ( 2 ) 2 pnp
Bi2-M12-AN6X-H1141 46 066 B 2 10...30 DC ( 2 ) 2 npn
Bi2-M12-VP6X-H1141 16 330 B 2 10...30 DC ( 2 ) 2 pnp
Bi2-M12-VN6X-H1141 16 430 B 2 10...30 DC ( 2 ) 2 npn
Ni4-M12-AP6X 46 052 N 4 10...30 DC ( 3 ) 2 pnp
Ni4-M12-AN6X 46 053 N 4 10...30 DC ( 3 ) 2 npn
Ni4-M12-VP6X 16 304 N 4 10...30 DC ( 3 ) 2 pnp
Ni4-M12-VN6X 16 404 N 4 10...30 DC ( 3 ) 2 npn
Ni4-M12-AP6X-H1141 46 067 N 4 10...30 DC ( 4 ) 2 pnp
Ni4-M12-AN6X-H1141 46 068 N 4 10...30 DC ( 4 ) 2 npn
Ni4-M12-VP6X-H1141 16 331 N 4 10...30 DC ( 4 ) 2 pnp
Ni4-M12-VN6X-H1141 16 431 N 4 10...30 DC ( 4 ) 2 npn
增大检测距离
Bi4-M12-AP6X-H1141 46 070 B 4 10...30 DC ( 2 ) 2 pnp
Bi4-M12-AN6X-H1141 46 071 B 4 10...30 DC ( 2 ) 2 npn
Ni8-M12-AP6X-H1141 46 113 10 N 8 10...30 DC ( 4 ) 2 pnp
Ni8-M12-AN6X-H1141 46 113 15 N 8 10...30 DC ( 4 ) 2 npn

圆柱螺纹 M12
短外形
Bi2-G12K-AP6X 46 702 B 2 10...30 DC ( 1 ) 2 pnp
Ni5-G12K-AP6X 46 703 N 5 10...30 DC ( 2 ) 1,5 pnp
增大检测距离
Bi4-G12K-AP6X 46 702 50 B 4 10...30 DC ( 1 ) 2 pnp

圆柱螺纹 M18
Bi5-M18-AP6X 46 110 B 5 10...30 DC ( 1 ) 1 pnp
Bi5-M18-AN6X 46 111 B 5 10...30 DC ( 1 ) 1 npn
Bi5-M18-VP4X 15 611 B 5 10...65 DC ( 1 ) 1 pnp
Bi5-M18-VN4X 15 711 B 5 10...65 DC ( 1 ) 1 npn
Bi5-M18-AP6X-H1141 46 145 B 5 10...30 DC ( 2 ) 1 pnp
Bi5-M18-AN6X-H1141 46 146 B 5 10...30 DC ( 2 ) 1 npn
Bi5-M18-VP4X-H1141 15 618 B 5 10...65 DC ( 2 ) 1 pnp
Bi5-M18-VN4X-H1141 15 718 B 5 10...65 DC ( 2 ) 1 npn
Ni8-M18-AP6X 46 112 N 8 10...30 DC ( 3 ) 1 pnp
Ni8-M18-AN6X 46 113 N 8 10...30 DC ( 3 ) 1 npn
Ni8-M18-VP4X 15 612 N 8 10...65 DC ( 3 ) 1 pnp
Ni8-M18-VN4X 15 712 N 8 10...65 DC ( 3 ) 1 npn
Ni8-M18-AP6X-H1141 46 147 N 8 10...30 DC ( 4 ) 1 pnp
Ni8-M18-AN6X-H1141 46 148 N 8 10...30 DC ( 4 ) 1 npn
Ni8-M18-VP4X-H1141 15 619 N 8 10...65 DC ( 4 ) 1 pnp
Ni8-M18-VN4X-H1141 15 719 N 8 10...65 DC ( 4 ) 1 npn
增大检测距离
Bi8-M18-AP6X-H1141 46 150 B 8 10...30 DC ( 2 ) 0,4 pnp
Bi8-M18-AN6X-H1141 46 151 00 B 8 10...30 DC ( 2 ) 0,4 npn
Ni14-M18-AP6X-H1141 46 114 00 N 14 10...30 DC ( 4 ) 0,4 pnp
Ni14-M18-AN6X-H1141 46 114 10 N 14 10...30 DC ( 4 ) 0,4 npn

Bi5-G18-AP6X-B1341 46 963 B 5 10...30 DC ( 1 ) 1 pnp
Bi5-G18-AN6X-B1341 46 952 B 5 10...30 DC ( 1 ) 1 npn
圆柱螺纹 M18
短外形
Bi5-G18K-AP6X 46 704 B 5 10...30 DC ( 2 ) 1 pnp
Ni10-G18K-AP6X 46 705 N 10 10...30 DC ( 3 ) 1 pnp

圆柱螺纹 M30
Bi10-M30-AP6X 46 170 B 10 10...30 DC ( 1 ) 0,5 pnp
Bi10-M30-AN6X 46 171 B 10 10...30 DC ( 1 ) 0,5 npn
Bi10-M30-VP4X 15 614 B 10 10...65 DC ( 1 ) 0,5 pnp
Bi10-M30-VN4X 15 714 B 10 10...65 DC ( 1 ) 0,5 npn
Bi10-M30-AP6X-H1141 46 175 B 10 10...30 DC ( 2 ) 0,5 pnp
Bi10-M30-AN6X-H1141 46 176 B 10 10...30 DC ( 2 ) 0,5 npn
Ni15-M30-AP6X 46 172 N 15 10...30 DC ( 3 ) 0,5 pnp
Ni15-M30-AN6X 46 173 N 15 10...30 DC ( 3 ) 0,5 npn
Ni15-M30-VP4X 15 615 N 15 10...65 DC ( 3 ) 0,5 pnp
Ni15-M30-VN4X 15 715 N 15 10...65 DC ( 3 ) 0,5 npn
Ni15-M30-AP6X-H1141 46 177 N 15 10...30 DC ( 4 ) 0,5 pnp
Ni15-M30-AN6X-H1141 46 178 N 15 10...30 DC ( 4 ) 0,5 npn
增大检测距离
Bi15-M30-AP6X-H1141 46 185 B 15 10...30 DC ( 2 ) 0,3 pnp
Bi15-M30-AN6X-H1141 46 186 00 B 15 10...30 DC ( 2 ) 0,3 npn
Ni20-M30-AP6X-H1141 46 705 11 N 20 10...30 DC ( 4 ) 0,5 pnp
Ni20-M30-AN6X-H1141 46 705 15 N 20 10...30 DC ( 4 ) 0,5 npn

圆柱螺纹 M12
Bi2-S12-AP6X 46530 B 2 10...30 DC ( 1 ) 2 pnp
Bi2-S12-AN6X 46531 B 2 10...30 DC ( 1 ) 2 npn
Bi2-S12-AP6X-H1141 46520 B 2 10...30 DC ( 2 ) 2 pnp
Bi2-S12-AN6X-H1141 46521 B 2 10...30 DC ( 2 ) 2 npn
Ni4-S12-AP6X 46532 N 4 10...30 DC ( 1 ) 2 pnp
Ni4-S12-AN6X 46533 N 4 10...30 DC ( 1 ) 2 npn
Ni4-S12-AP6X-H1141 46522 N 4 10...30 DC ( 2 ) 2 pnp
Ni4-S12-AN6X-H1141 46523 N 4 10...30 DC ( 2 ) 2 npn
圆柱螺纹 M18
Bi5-S18-AP6X 46560 B 5 10...30 DC ( 3 ) 1 pnp
Bi5-S18-AN6X 46561 B 5 10...30 DC ( 3 ) 1 npn
Bi5-S18-AP6X-H1141 46524 B 5 10...30 DC ( 4 ) 1 pnp
Bi5-S18-AN6X-H1141 46525 B 5 10...30 DC ( 4 ) 1 npn
Ni8-S18-AP6X 46562 N 8 10...30 DC ( 3 ) 1 pnp
Ni8-S18-AN6X 46563 N 8 10...30 DC ( 3 ) 1 npn
Ni8-S18-AP6X-H1141 46526 N 8 10...30 DC ( 4 ) 1 pnp
Ni8-S18-AN6X-H1141 46527 N 8 10...30 DC ( 4 ) 1 npn
圆柱螺纹 M30
Bi10-S30-AP6X 46590 B 10 10...30 DC ( 5 ) 0,5 pnp
Bi10-S30-AN6X 46591 B 10 10...30 DC ( 5 ) 0,5 npn
Bi10-S30-AP6X-H1141 46580 B 10 10...30 DC ( 6 ) 0,5 pnp
Bi10-S30-AN6X-H1141 46581 B 10 10...30 DC ( 6 ) 0,5 npn
Ni15-S30-AP6X 46592 N 15 10...30 DC ( 5 ) 0,5 pnp
Ni15-S30-AN6X 46593 N 15 10...30 DC ( 5 ) 0,5 npn
Ni15-S30-AP6X-H1141 46582 N 15 10...30 DC ( 6 ) 0,5 pnp
Ni15-S30-AN6X-H1141 46583 N 15 10...30 DC ( 6 ) 0,5 npn

圆柱螺纹 M12
Bi2-S12-AP6X 46530 B 2 10...30 DC ( 1 ) 2 pnp
Bi2-S12-AN6X 46531 B 2 10...30 DC ( 1 ) 2 npn
Bi2-S12-AP6X-H1141 46520 B 2 10...30 DC ( 2 ) 2 pnp
Bi2-S12-AN6X-H1141 46521 B 2 10...30 DC ( 2 ) 2 npn
Ni4-S12-AP6X 46532 N 4 10...30 DC ( 1 ) 2 pnp
Ni4-S12-AN6X 46533 N 4 10...30 DC ( 1 ) 2 npn
Ni4-S12-AP6X-H1141 46522 N 4 10...30 DC ( 2 ) 2 pnp
Ni4-S12-AN6X-H1141 46523 N 4 10...30 DC ( 2 ) 2 npn
圆柱螺纹 M18
Bi5-S18-AP6X 46560 B 5 10...30 DC ( 3 ) 1 pnp
Bi5-S18-AN6X 46561 B 5 10...30 DC ( 3 ) 1 npn
Bi5-S18-AP6X-H1141 46524 B 5 10...30 DC ( 4 ) 1 pnp
Bi5-S18-AN6X-H1141 46525 B 5 10...30 DC ( 4 ) 1 npn
Ni8-S18-AP6X 46562 N 8 10...30 DC ( 3 ) 1 pnp
Ni8-S18-AN6X 46563 N 8 10...30 DC ( 3 ) 1 npn
Ni8-S18-AP6X-H1141 46526 N 8 10...30 DC ( 4 ) 1 pnp
Ni8-S18-AN6X-H1141 46527 N 8 10...30 DC ( 4 ) 1 npn
圆柱螺纹 M30
Bi10-S30-AP6X 46590 B 10 10...30 DC ( 5 ) 0,5 pnp
Bi10-S30-AN6X 46591 B 10 10...30 DC ( 5 ) 0,5 npn
Bi10-S30-AP6X-H1141 46580 B 10 10...30 DC ( 6 ) 0,5 pnp
Bi10-S30-AN6X-H1141 46581 B 10 10...30 DC ( 6 ) 0,5 npn
Ni15-S30-AP6X 46592 N 15 10...30 DC ( 5 ) 0,5 pnp
Ni15-S30-AN6X 46593 N 15 10...30 DC ( 5 ) 0,5 npn
Ni15-S30-AP6X-H1141 46582 N 15 10...30 DC ( 6 ) 0,5 pnp
Ni15-S30-AN6X-H1141 46583 N 15 10...30 DC ( 6 ) 0,5 npn

圆柱螺纹 M12
Bi2-P12SK-AP6X 46 535 B 2 10...30 DC ( 1 ) 2 pnp
Bi2-P12SK-AN6X 46 536 B 2 10...30 DC ( 1 ) 2 npn
Ni5-P12SK-AP6X 46 537 N 5 10...30 DC ( 1 ) 1,5 pnp
Ni5-P12SK-AN6X 46 538 N 5 10...30 DC ( 1 ) 1,5 npn
圆柱螺纹 M18
Bi5-P18SK-AP6X 46 565 B 5 10...30 DC ( 2 ) 1 pnp
Bi5-P18SK-AN6X 46 566 B 5 10...30 DC ( 2 ) 1 npn
Ni10-P18SK-AP6X 46 567 N 10 10...30 DC ( 2 ) 1 pnp
Ni10-P18SK-AN6X 46 568 N 10 10...30 DC ( 2 ) 1 npn
圆柱螺纹 M30
Bi10-P30SK-AP6X 46 595 B 10 10...30 DC ( 3 ) 0,5 pnp
Bi10-P30SK-AN6X 46 596 B 10 10...30 DC ( 3 ) 0,5 npn
Ni15-P30SK-AP6X 46 597 N 15 10...30 DC ( 3 ) 0,5 pnp
Ni15-P30SK-AN6X 46 598 N 15 10...30 DC ( 3 ) 0,5 npn

图尔克光电传感器系列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B-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B-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B-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B-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BP-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BP-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BP-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BP-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D-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D-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D-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D-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DL-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DL-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DL-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DL-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E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E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100-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100-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100-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100-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25-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25-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25-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25-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50-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50-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50-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FD50-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R-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R-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R-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18-R-CP6X-H1141

● 30mm螺纹塑料外壳圆柱型

● 检测模式:对射式、偏振反射板式、定区域式;

● 10..30VDC,NPN或PNP输出;

● 对射式超大检测距离60m;

● 自诊断报警输出。

具体订货号: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BP-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BP-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BP-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BP-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E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E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200-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200-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200-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200-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400-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400-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400-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400-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600-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600-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600-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FD600-C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R-C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R-C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R-C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S30-R-CP6X-H1141

● 可选Φ18圆柱型或方型安装方式;

● 检测模式:对射式、反射板式、直反式、定区域式、塑料光纤式;

● 10..30VDC供电,互补型NPN或PNP输出;

● 清晰的LED指示灯。360°范围内可见

● 优秀的抗噪性能。

具体订货号: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BP-V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BP-V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B-V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B-V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DS-V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DS-V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D-V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D-V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E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FD100-V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FD100-V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FD100-V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FD100-V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FD50-VN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FD50-V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FD50-VP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FD50-V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PF-V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PF-VP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R-VN6X-H114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18-R-VP6X-H1141

● 通过Φ30圆柱螺纹或侧面安装孔,可有多种安装方式;

● 检测模式:对射式、反射板式、直反式、定区域式;

● 直流产品10..30VDC供电,双极性NPN/PNP输出,亮/暗态可选;

● 通用型产品24..250VAC/12..250VDC供电,SPDT继电器输出;

● 双LED指示灯,360°范围内可见;

● 坚固的ABS外壳,防护等级IP67.

具体订货号: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BP-ST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BP-ST6X-H115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BP-VR3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D-ST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D-ST6X-H115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E3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E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E6X-H115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FD200-ST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FD200-ST6X-H115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FD200-VR3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FD400-ST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FD400-ST6X-H115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FD400-VR3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FD600-ST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FD600-ST6X-H115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FD600-VR3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R-ST6X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R-ST6X-H1151

图尔克(TURCK) 光电开关 BT30-R-VR3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