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酸铵工程液位选型

楼主(2008-05-02):
我公司新工程(硫酸铵浓缩蒸发)遇到三个圆形水汽分离器中液位的控制,高2.8米,直径0.9米,液位控制在两视镜间(两者距离约0.4米)。
工作状态:真空;温度较高;介质密度在1.1~1.2,
物料腐蚀性较强,易结晶,液面有波动。
请帮忙液位计选型:射频电容式?雷达式?双法兰差压变送器式还是侧装磁翻板式?
我是倾向于最后一种,但易结晶怎样解决?。谢谢。 回复者送地方特产一份.

网友A:
我认为选用雷达挺好和双法兰都行

楼主:
在论坛上,我看到的对雷达和双法兰持非意,主要是结晶和酸雾.因是正在设计的新工程,我十分在意.我的承诺是实际的,.信箱是wxinjun8818@126.com.以下是朋友的答复:  浓缩蒸发,用远传双法兰要慎重,重复性不佳,在蒸发浓缩罐上,螺丝猛特、EJA,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射频电容式,在俺眼里就不能算个仪器: 雷达式,蒸发量很大的时候,雷达是否很可靠俺不太清楚.

网友B:
用顶侧式磁翻板就可以了,如需要厂家我可推荐,我在这里不公布厂家免得认为我是做广告的。我是做设计的。QQ47534002,我不是经常在线,留言即可

楼主:
上海有二家做磁翻板的老总是我朋友,他们亦向我推荐,是重油用的那种,我有点担心,我在公司主管仪表,是家中国驰名商标企业,应对自己和公司负责啊.欢迎讨论.

楼主:
3 楼同志,你是浙大中控的吧,我用过你们的DCS,请给选型参考.谢谢.

网友C(2008-12-14):
我公司脱硫系统也有相同的情况,硫酸铵浓缩蒸发结晶器的液位测量十分困难,我们用的是双法兰差压变送器非常糟糕,因为蒸发结晶器大部分是在真空状态下工作,有时也会有正压的情况,工况变化很大,而且里面的硫酸铵腐蚀性较强,易结晶,液面波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的膜经常被腐蚀烂穿,根本无法检测。雷达式也不行,因为硫酸铵浓缩蒸发结晶器的结构比较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空罐,雷达无法测量。侧装磁翻板式对于易结晶的液位也不行,我们的氨灌液位也是用侧装磁翻板,冬天的时候就无法测量(氨水结晶),还有侧装磁翻板里的不锈钢球时间长了也会穿孔。射频电容式对于易结晶的料位也是无能为力。我们也在攻克这个难题,希望有这方面的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D:
采用电动内浮球液位计试试,只是法兰尺寸比较大,由于材质比较厚,我想可以耐腐蚀一阵。

要不,采用射线仪表试试?

呵呵。。。。

网友E:
我这里也是一个蒸发器,但介质和你们的不一样,不过可供参考!

我们是用管子插入介质中用管子像介质中通入微量氮气,然后在测量两个氮气管的压差,准确度还可以我们称之为BUBBLE鼓泡液位计!

如果你是腐蚀性很强的介质,我觉得管子用房腐蚀性材质的就好!欢迎讨论!

网友F:
我们厂也生产硫酸铵,双法兰差压,配蒸汽吹用的好的狠。

网友G:
用磁翻板采用蒸汽保温能解决结晶问题吧

网友H(2009-01-29):
你用一下插入式单法兰液位变送器看看,插入深一点基本能解决结晶问题.其它选个耐腐的

网友I:
Richner高性能电容传感器可以满足   杨先生  13472555661  yanglujun2004@126.com

网友J:
我觉得使用导播雷达是比较好的,其他都不是很合适。

网友K:
法兰表不怕真空,不怕高温。但是最怕真空下的高温,但是往往由于工艺要求都需要在真空下加高温,所以法兰表肯定是不行的。不管哪家都一样。

网友L:
建议使用夹套式磁翻板液位计,可以防止结晶问题,材质可以选用HC的。

网友M:
楼上在负压下法兰式差压变送器能用?

网友N:
用双法兰可以,我们厂里的浓缩磷酸系统就用的不错

网友O:
我公司用了一个法兰式(带控制)加雷达(纯指示),实际使用中雷达和法兰式均有问题,雷达天线易结晶,法兰式用蒸汽强伴热,夏天没问题,冬天基本上每年要堵一次。

网友P:
用FMP40导波雷达就可以了,选用其他的,不是很理想!

朋友可以加我QQ,详聊!!!!!!!!!!!11

网友P:
邮箱:ybmzf@126.com

QQ:448183319,欢迎来电指导!!!!1

网友Q:
建议使用雷达,导波雷达,可以抗挂料的(频率5.8G),加拿大妙声力的不错.

楼主:
工程已经投产,小型DCS形式,自己设计,用液位控制变频器来达到控制泵的转速。液位计选用双法兰,上海光*仪表厂订制的。效果不理想,主要是显示不稳,有时误差较大,可能和工况有关,自动无法实现。愁的慌,大家可要再讨论幼。

网友R:
高2.8米,直径0.9米,液位控制范围约0.4米 工作状态:真空; 温度较高(是多少?); 介质密度在1.1~1.2,  有酸雾腐蚀 易结晶,液面有波动

就上面的这些条件来说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那种都用不好

带防腐的导波雷达 和 好品牌 带防酸的双法兰 可能能勉强使用

1、温度高 PASS了超声波

2、结晶 2.8:0.9的尺寸 否定了喇叭雷达

3、结晶 腐蚀 否定了接触式的测量 比方电容 射频 导波 磁翻板

网友S:
温度?压力?具体各是多少?

楼主:
温度110左右。真空状态否定了超声波。结晶 ,有物状物及2.8*0.9米的尺寸否定了喇叭雷达。我现在用的是上海的,特定的(国内变送器标准的制定者),效果一般。咋办?

网友S:
带隔膜的压力传感器测量,或者考虑加化学密封测量液位

网友T:
用带有PFA涂层的导波雷达或者带PFA涂层的射频导纳试试看吧

PS:射频电容和射频导纳可不一样哦

网友U:
帅克兄一如既往的那么幽默,支持,顶一下!!

网友U:
上你家网站转了一圈,发现上面有很多幽默,是你一手包办了,还是你们有一个幽默的团队?我想问一下液压/气压转换是通过什么,如果是膜盒怎样应付结晶?要是个气囊的话我看行

网友U:
帅克兄有没有测量电脱盐界位计的产品?

网友V:
在你这种工况环境下,还是用雷达式液位计好,不易受到腐蚀、结晶影响,可靠性高

网友W:
在有搅拌得情况下,雷达是不好用的,我觉得帅克的比较好

网友X:
差压变送器+N2吹扫就可以满足此应用。

网友W:
我也在做硫酸铵溶液的液位测量选型,是烟气脱硫,我想楼主也是做这个项目,要多多交流啊

网友Y(2009-09-17):
在网上找到一个珠海的康宝莱有结晶器液位测量系统,不知道怎么样,都是英文资料,看得懂的可以去看看给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Z:
帅克仪器纯粹一家拿别人东东贴牌的

楼主(2009-11-27):
虽然结贴,但是满热闹的嘛

网友AA:
如果对gamma 射线仪表认可的话,可以采用 ;结晶、蒸汽、腐蚀等恶劣环境都对gamma仪表的测量没有任何影响。

国产的价格便宜,但使用寿命较短。进口的价格较高,但灵敏度高、可靠性好、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请参考 。

楼主:
射线仪表不敢用,長時間輻射咋樣?我公司硫酸銨有要擴產啦,原先用上海*華的差壓不好啦,大大的不准。有什麼樣的液位計適合?

楼主(2010-01-06):
帅克仪表,你在论坛飘了那么长时间,买了几个产品?俄再次对你产品感兴趣,报个价,好吗?非接触测量的,超小型压力变送器(我要求苛刻,用了多家,只对中南大学的满意,长时间工作在负压状态,耐腐蚀).    wxinjun8818@126.com. 俄打算4月到你处看一下,欢迎吗?

网友AB(2017-05-10):
有,联系电话138101140754

引用 网友U:
帅克兄有没有测量电脱盐界位计的产品?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帅克仪器纯粹一家拿别人东东贴牌的

来,来数数有几件,稀世少有,或者绝无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