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回路什么情况会不用自锁电路,不用自锁电路会有什么坏处?

楼主(2008-05-02):
电气控制回路什么情况下会不用自锁电路,不用自锁电路会有什么坏处?

网友A:
要看你想控制什么了。

楼主:
都是马达,没有别的

楼主:
没有点动,就叫长动吧

楼主:
启/停+PLC控制

网友B:
呵呵,偶认为一般需要设备短时工作时会不用自锁电路,不用自锁电路会:1 ;; 对控制元器件和负荷造成冲击,损害比用自锁电路要大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对电网的冲击也比用自锁电路要大些;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C:
自锁就启/保/停的简单电路吧,与负荷/电网有关系?

网友B:
呵呵,简单的说:设备短时间内不断的启与停,起动电流较大,元器件灭弧次数也多。

楼主:
楼上理解错了,没有短时间启停;

自锁电路就是自保电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做自保;

象农用电机是不会用自保电路的,但工业控制中多数会用自保的,但也有不用自保电路的,

就问这种不用自保电路的情况?

网友D:
楼主是不是用的是机械自锁的按钮吖,那当然也可以了

最好是把电路图画出来,这样就不会理解错了

网友B:
呵呵,是的。偶说的是一般的点动电路,而楼主说的是带机械自锁的按钮,类似手电钻,切割机的按钮吧?

 ;

请楼主把条件给具体一点,大家好给你出出点子。

楼主:
越说越远了,与按钮无关,自保电路不明白?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做自保

网友C:
一般的电机控制电路都是自保电路,因为它有三个好处: 1>欠压自停;2>失压保护;3>多路启/停

不用自保电路的情况:       1>当用PLC控制电机启/停时,若用一个DO点(一只隔离继电器)控制主接触器,

                                               这时电机控制回路要用按钮切换到非自保方式(称自动方式);

                                                2>少数情况: 有的设计者把电机所有启/停控制信号都送到PLC,让PLC独自控制电机,这

                                              时电机的控制回路采用的也是非自保方式;

  这种方式,无法实现欠压保护等自锁电路特有的保护功能

网友E:
农村田头,用一三相闸刀管一水泵,无失压保护,易出事!

网友B:
呵呵,楼主稍安勿燥,把你的情况给大家说个清楚。

楼主:
多谢,基本已搞清。。。。

网友F:
好啊,请楼主讲讲是如何搞清问题的,好让大家长点经验和见识,莫让我们稀里糊涂的。

楼主:
13楼的电气高手已说的很清楚了,再细想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请问楼主和";天下三分明月夜";是同一个人或很熟吗?(但愿你是君子,让我来做小人)

 ;

我看了一下,你有350分的悬赏分被";天下三分明月夜";得了,真是高手,好厉害啊!!!

 ;

看来你的帖子发错坛子了,不知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嘿嘿。

楼主:
呵呵,不管高手低手答对了就给分,

网友F:
哈哈。。。楼主有点避重就轻啊!又向你学了一招。“天下三分明月夜”可是电脑高手啊,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启/停+PLC控制
 ;  ;
呵呵,是偶头昏了?竟然没注意楼主给的条件,汗一个。不过19楼说的有点意思。

网友G:
点动工作如点动葫芦就不用自鎙

网友H:
点动工作如点动葫芦就不用自鎙???我们 也做了自锁,就怕笨操作工瞎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