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PLC系统

楼主(2008-05-02):
本人刚开始学习施耐德PLC,那位大虾能给讲一下,施耐德PLC是不是也像西门子的一样,有200,300,400这样的系列啊,谁能给具体讲一下啊,谢过了

楼主:
自己补充几句,本人只知道twido系列,twido相当于西门子的200系列吗

网友A:
之前已经有太多相关的讨论贴,搜索一下就OK了

网友B:
twido相当于西门子的200系列.

网友B:
QUANTUM 67160相当于S7-400。

网友B:
还有MICRO,NANO,NEZA系列,小型PLC。

网友A:
NANO、NEZA已经停产好几年了,不提也罢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对应关系如下:

施耐德<->西门子;

Quantum<->S7-400;

Premium/M340<->S7-300/S7-300C;

Micro/Twido<->S7-200;

ZelioLogic<->Logo;

Momentum/STB/OTB<->ET200。

其实对于两个品牌的产品而言,因为各自扩展模块特性的不同,相邻级别的产品依然可能各有所长以至相互覆盖,所以选择时应根据实际的工艺要求来进行比较。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不过Quantum在电力上用的比较多,施耐德的低端PLC编程什么的比西门子麻烦多了!

网友D: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