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西门子报21612,按RESET也不能清除

楼主(2008-05-02):
电源模块出故障,内有两块PCB,上面的一片是用来产生母线电压的.由3片BSM25DG120DN2E43224和少许的外围元件构成,但是有一片BSM25DG120DN2E43224的P+引脚与PCB虚焊,起弧打火,将功率模块内部烧黑,C-E击穿,将控制G-E的SIE20034,A4514V都打坏.现在已将该PCB修复,上机通电,没有再出现3000的代码. 用了近20个小时,出了个新的问题,要是让机器在中途停机,就会报21612,按RESET也不能清除.但是在将机器切断电源重开,一切正常,没有报21612,不只又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什么机器啊,不会是磨床吧

网友B(2008-06-14):
这也能看出是磨床?

网友C:
你用的的是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