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双向选择阀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5-02):
谁知道双向选择阀是什么东西 ?我们车间的硫化机上有一个,就和普通的梭阀外观一样,但是上边有5个口,普通梭阀是3个口,那位知道是什么原理,怎么动作吗,上边有一个口,左右两边个一个,然后下边有两个,是上海昇恩的。

网友A:
双向两位五通阀,一个进气口,两个工作口,两个排气口

网友B:
一楼说的对

两位五通阀

楼主:
不是这种东西,哪个双向两位五通阀我知道,我们这里硫化机上电磁阀的都是这种东西,哪个双向选择阀没有排气的,3个进口,两个出口,都连到阀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