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灯那种牌子好用耐用?

楼主(2008-05-02):
呵呵,偶公司照明灯用过不少的牌子,有点名气的有海洋王,通用等。因各种原因现要试用一下“无极灯”,请用过的工友评价一下这种灯好用耐用否?并请各位工友推荐一下你认为好用耐用的照明灯(请说明厂家和大致价格)。偶们这里无特殊要求,最大的要求是能看清转动的设备。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个问题有点冷门啊,顶起来。

网友A:
用过亚明,沪工感觉不太好,寿命短,尤其是卤钨灯,钠灯,引出线要结一段耐高温线,否则温度太高普通电线几天就烧坏了

网友B:
无极灯这种灯我们用过,爱烂,不好换,建议不用为好,推荐用有极灯。可以联系我。

楼主:
呵呵,“有极灯”?请楼上简单介绍一下灯的性能和你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C:
我们用的是飞利浦的照明灯

网友D:
呵呵,楼主你有兴趣可以联系7225,详细了解。

网友E:
我们用亚明的!效果不错!

网友F:
现在用的亚明,飞利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请大家讲讲亚明的大体价格如何?

网友G:
永久牌的!

网友H:
一般都是上海亚明的,国产的就这样

网友I:
飞利浦照明全世界第一

网友J:
我门用飞利浦的,或者FSL佛山照明@

网友K:
飞力浦比较好,不过现在市场上有种陶瓷纳米灯相信大家都没见过吧 !   我可以介绍给大家了解下!

网友L:
想问下像上面的那些灯怎样才能知道它的好坏?

网友M:
我们白炽灯用松下,节能灯用TCL,金卤灯用菲利浦.

网友N:
我们用的是亚明,飞利浦

网友O:
飞利浦的光源寿命很长,欧普的也很好,我公司用欧普的已经六年了,依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