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05-02):
以下是我查到的几个说法,百度上找的,不知道哪些是对的,有懂的师傅帮忙说一下吖

1.安全继电器是由数个继电器与电路组合而成,为的是要能互补彼此的异常缺陷,达到正确且低误动作的继电器完整功能,使其失误和失效值愈低,安全因素则愈高,因此需设计出多种安全继电器以保护不同等级机械.
之所以使用是保护暴露於不同等级之危险性的机械操作人员。

2.一种继电器,有安全保护功能

低压控制高压
也叫四两拔千斤

为了人的安全,避免直接接触高压开关时产生电弧的危险。用低压电开关去控制高压电的开关的继电器。
说白了就是低压电的磁芯吸住了高压电的开关。

3.所谓“安全继电器”并不是“没有故障的继电器”,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安全继电器用在何处呢?1、在紧急停止解除时,机器不能出现突然再启动2、万一机器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可以停止机器动力电源3、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机器不能再启动像安全开关、光幕等确认安全的输入,无法做到上述功能

网友A:
我支持第3种说法,呵呵!

楼主:
不知道,其实我也觉得第三种比较好,最不支持的就是第二种

但是没有见过安全继电器,更不知道原理, 如果谁有原理图最好了

网友B:
你的设计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安全等级决定你使用什么样的安全监控继电器,主要针对急停按钮之类来用的

楼主:
只是没见过,想见识一下

网友C:
我也支持第三种说法,

网友D:
  没有用过安全继电器,第一次听说,我估计是电子式的,保护功能多一点

网友E:
安全继电器,如当机器的安全门打开的时候安全继电器就会断开供给plc的24伏电,使主马达不能启动.待安全门关上后,在按下复位键才能使主马达运转.目的主要是使机器运行的更安全.

网友F:
知道原理的师傅出来讲一下原理,揭开安全继电器的神秘面纱,让大家都了解一下,我也学习安全继电器的,呵呵

网友G:
原理都是差不多的,相互的联锁,关联都很严谨,就是如何的让其更安全可靠,没见过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上面几种你们可以看接线图,他的各种组合用法,那上面几种都是比较好的东西,能巧妙组成多种逻辑组合,可以看作一个逻辑继电器了,安全性能也比较高,经常应用急停,双手按钮,光栅,

网友H:
值得好好学习一下,说得再细一点吧!

网友I:
很不错哦!值得一看 !

网友J:
这安全继电器我还没有见过呢,该学习一下 .

网友K:
理论来讲就是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并不是简单的中间继电器说法,我看可以看成一个简单的PLC只是他的编程方式不是随意的,只能按照厂家设计的组合方式应用,就是固定的几种程序,可靠性和安全性能都高,故障率小,下面发一个光栅应用的图纸共享一下:

网友G:
对不起图纸不太清楚,但是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大概的输入输出 这是二组光栅串接的一个应用,还有一个没有给出,拍得不够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L:
安全继电器的保护输入回路(如安全门限位和急停按钮)一般有3种接法:
1.保护元件的常闭触点串接在安全继电器的工作电源上,安全继电器本身的输入回路分别短接。
2.保护元件的常闭触点接在安全继电器的单通道输入触点上,双通道触点分别短接
3.保护元件的常闭触点(注意每个保护元件要用2个常闭触点)分别接在双通道输入回路
上,单通道输入回路短接
第3种接法在维修时要注意:假如一个门限位2个常闭触点坏了其中之一时,最好不要用线短接那个触点,否则会引起安全继电器不能复位(安全继电器一般有自动和手动2种复位功能),没有备件临时短接时引起不能复位时,只要断开安全继电器电源一次就可再复位;以后每次拉开有触点故障的安全门都要这样复位很麻烦,所以,应尽快把备件买来换上。
以上是我在工作上积累的一些经验,如有不对,请指正。

假如碰到安全继电器不能复位的故障,在查不到别的原因的情况下,应该考验安全触点可能被别的维修人员临时短接了,当然,这种情况只对双回路输入保护有效。

PILZ是安全继电器的祖先,其它品牌的安全继电器一般都是以PILZ的功能为标准,如BTI、SICK,一般都是使用双继电器保护,即内部常开串联或常闭并联,一旦安全继电器自己本身出故障,也会自动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L:
安全继电器是双重保护,欧美配电箱标配的标准

网友M(2009-11-15):
数控机床上急停、安全门等都有使用。

网友N:
与一般继电器差不多,作用不大。

网友O:
安全继电器,如当机器的安全门打开的时候安全继电器就会断开供电,使主马达不能启动.待安全门关上后,在按下复位键才能使主马达运转.目的主要是使机器运行的更安全,我厂进口德国灌装机就是

网友P:
STI MSR127TP我维修时拆开过,CH1和CH2有先后,内部相当于二个继电器串联。

网友Q(2017-07-07):
安全继电器通常是几个触点吕联起来的,从概率上讲,安全系数是远高于单个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