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旋转轴要多大转距?

楼主(2008-05-02):
一个旋转物体,为轴,重大概为:260KG,直径为420MM,长为1450MM,用一台电机带动,电机上齿轮齿数为60Z,轴上齿数为258Z,请问这台电机要多大转距才能带动轴从每分钟0转加速到每分钟400转,能把计算公式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多少时间内从0RPM到400RPM?

网友B:
公式记不清了,也懒得看书,你自己也可查一下,反正需要的电机功率是与转动惯量成正比,与角加速度成正比。

转动惯量可查阅相关手册,

楼主:
谢谢,加速时间大概为5秒左右。

网友A:
转矩=惯量*加速度

功率=转矩*转速

网友C:
这里转矩不是最主要的参数 应该先确定电机的最小功率

P=m(ωr)*2/5t

相同功率的电机转矩可以不同  确定电机功率的前提下保证额定转速不低于258x400/60就可以了

如果对加速时间没什么特别要求的话如8秒或者更长  这样计算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