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型

楼主(2008-05-02):
变频器的选型
电机是三相异步的,转速是750r/min。要求的转速是12r/min,且0--30可调。电机须正反转。不知变频器具体该选什么型号的呢?(电机后应该还得带减速器)

网友A:
转速这么低,要选用减速电机,还要看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像你这种选用变频器只要与电机功率匹配就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看你的精度要求,一般通用型的的可以了!

网友C:
750r/min应为同步转速,8极电动机输出转速一般为735r/min。

0--30可调不知是什么意思?是0--30r/min可调吗?

输出最高是30r/min,则减速机速比i=735/30

变频器选用什么型号要看什么用途。

网友D:
变频器选用什么型号要看什么用途

网友E:
变频器选用什么型号要看什么用途 ,不管选什么变频器肯定都要加减速箱的呀。

网友F:
好象随便什么变频器都有你要的功能!

网友G:
我也要选用变频器,用于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稳速系统的设计。点击是11kw的,额定电流是23A,转速是1460r/min。电动机额定电压是380v,调速范围是3-100HZ。我急需用,朋友们快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H:
请问lileileibz你说的调速范围是3-100HZ是输出速度调速范围吗?   3-100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