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中文软件,元件注释却是日文

楼主(2008-05-02):
我用三菱中文软件,元件注释却是日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要删日文字库,具体操作办法,三菱官网有说明

请搜索三菱电机自动化。

或,工控网可能也有相关帖子

网友B:
具体操作步骤可以参考以下网址: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detail.asp?id=134

网友C:
应该是你的软件的版本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你的软件不对,,我的这个就很好的..

网友E(2008-06-12):
用个南极星就可以了

网友F:
2楼正解!!!!!!!!

网友G:
用GX-DEVELOPER软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H:
电脑系统问题。GX-DEVELOPER没这个问题。

网友I:
因为国家规定外国产品在内地使用必须配中文说明,他们是为了应付检查,并非为了国内用户着想。

网友J(2008-07-21):
你用什么软件我的gx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K:
安装南极星试试,一般情况下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