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8-05-03):
小弟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有个问题请各位赐教:

DCS控制现场风机的启停,需要给一个脉冲信号,如果给一个状态信号会怎么样?比如始终给出“停”的信号,那位高人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此类设备的工作原理,谢了!

网友A:
在另一个论坛已替你答了一大段,应该能使你明白;

如果是脉冲启停,启与停是分开的两个点,脉冲长1-3秒都可,这种控制方式往往现场也可启停,电气柜里其实就是最简单

的自锁电路,一般都是“停止优先”.

如果你硬的往输出点送“恒电平”信号,现场启/停就受到影响,

如果你送“常OFF"到“停止点”,现场就没法“启”了;

如果你送"常ON"到“启动点”,现场就没法“停”了,因为刚停就被你又启了;

-----------------------------------------------------------------

我在国企搞仪表自控管理,会PLC与DCS,也会一点电气,象这样的问题难不到我,先吹吹自已.

网友A:
刚写错了,停止点是常闭触点送到电气
----------------------------------------------------

如果你送“常ON"到“停止点”,现场就没法“启”了;

如果你送"常ON"到“启动点”,现场就没法“停”了,因为刚停就被你又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另一个论坛已替你答了一大段,应该能使你明白;

如果是脉冲启停,启与停是分开的两个点,脉冲长1-3秒都可,这种控制方式往往现场也可启停,电气柜里其实就是最简单

的自锁电路,一般都是“停止优先”.

如果你硬的往输出点送“恒电平”信号,现场启/停就受到影响,

如果你送“常OFF"到“停止点”,现场就没法“启”了;

如果你送"常ON"到“启动点”,现场就没法“停”了,因为刚停就被你又启了;

-----------------------------------------------------------------

我在国企搞仪表自控管理,会PLC与DCS,也会一点电气,象这样的问题难不到我,先吹吹自已.

 你不是吹,而是真才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