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在演示状态,怎么还可以定义过程变量?

楼主(2008-05-03):
WINCC在演示状态,怎么还可以定义过程变量?

上图过程变量定义了两个

网友A:
可以,只是运行的时候,时间有限制。

网友B:
WINCC在演示状态时,所有功能都可以用,所谓演示版和授权版的区别是,组态时用两个小时就得关机重启,重启还可以再用。运行时也是这样,否则总弹出一个提示对话框。国产的组态软件是不是应该跟西门子学学,别那么小气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