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接触器接线方式
大名。。

楼主(2008-05-03):
最近想研究交流接触器,因为接触的不多,我想知道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如何正确接线,所有品牌接触器上的标志是不是都是通用的,如果有接线图的话,最好提供几个图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俺也不会接啊,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基本上通用,三根进线来自空开,三根出线去电机,一组线圈.有的带触点,有的不带触电.可买附件,常开或常闭.上面都有标记,应该接不错线.

网友C:
电压不能选错,错啦会烧的

网友D:
380V的,参考一下吧

网友E:
KM是自动控制的基础元件,注意线圈电压,额定电流,辅助触点的开。闭就OK啦。

网友E:
补充一下,常开是自锁(自保)用,常闭是互锁用。有兴趣就去搞一下,简单。

网友F:
呵呵,是简单的。1 看清接触器的容量,工作方式。辅助触点的开,闭对数够用。特别是线圈电压要适用且线圈完好(要注意有线圈是带整流装置的);

2 分清主,辅触点。用万用表确认开,闭各触点正常;

3 接触器线圈有的有两个接线端子,此时接上即可。有的有三个接线端子(方便接线),其中有两个端子是短接的,是同一点,上有标注,也可用万用表确认一下,保证安全;

4 辅助触点常开是自锁(自保)用,常闭是互锁用。常开和常闭还多用在运行和停止信号上,有可能是指示灯和送去DCS,PLC上;

5 接触器主触点较简单直观,但接错危害大。接好后可根据具体情况,不带电人为的按下主触头用万用表量相间绝缘合格;

6 偶遇到的各种国内外接触器大同小异,楼主多用几次就应没啥问题了。

多罗嗦了几句,不知对楼主有用否。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G:
接触器应该很好接吧

网友H:
自己动手实际接一下,就能体会清楚了。

网友I:
    看来是新手,想当初我也一样。呵呵。

               这样子,你把  接触器的A1  A2  接上电源,注意电压等级,不要搞错。

    然后,通断,   用万用表量一下,触点情况。

    NC 常闭,NO 常开。  T1.3.5    2.4.6  是主回路,135进线,246出线,其他是辅助触点

注意不要把小接触器用于大电流,那就要出问题了。

      既为接触器,多接触接触就知道了,嘿

网友J:
说也说不清的,自己折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看来是新手,想当初我也一样。呵呵。

               这样子,你把  接触器的A1  A2  接上电源,注意电压等级,不要搞错。

    然后,通断,   用万用表量一下,触点情况。

    NC 常闭,NO 常开。  T1.3.5    2.4.6  是主回路,135进线,246出线,其他是辅助触点

注意不要把小接触器用于大电流,那就要出问题了。

      既为接触器,多接触接触就知道了, 熟能生巧。

网友L(2008-07-14):
补充一下12楼的,13-14(23-24、33-34)辅助触点是NO,11-12(21-22、31-32)辅助触点是NC。

网友M:
   关键是自保,不同的要求接法也不同,

网友N:
新手啊!苦练啊,基本功吗..

网友O:
线圈电压也要选对哟!

网友P:
你去厂家下个产品说明书看看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看来是新手,想当初我也一样。呵呵。

               这样子,你把  接触器的A1  A2  接上电源,注意电压等级,不要搞错。

    然后,通断,   用万用表量一下,触点情况。

    NC 常闭,NO 常开。  T1.3.5    2.4.6  是主回路,135进线,246出线,其他是辅助触点

注意不要把小接触器用于大电流,那就要出问题了。

      既为接触器,多接触接触就知道了,嘿

网友R:
刚进入电工这行就得先了解下接触器的点动,自锁,互锁等电路的接线方法... 上面的DX们说的很能够清楚了..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