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指令EI如何使用法?

楼主(2008-05-03):
    请各位大侠指教,中断指令EI是如何具体使用的?

           另外,里面的输入式中断上升沿脉冲,下降沿脉冲我也是似似而非的,求教了!

网友A:
当你使用ei 就是说在程序中允许中断,在后面的中断程序开始使用I100,I00,I101,I101,执行时, 优先处理中断。

网友B:
在你认为需要中断的地方加一 [EI]指令,然后在所有程式的最后(LADDER里面)的最下面左母线写I100,I00等,然后在右边编程区域写中断的内容,这样就可以了

记住,中断的内容必须是在程式的最后,而且必须是在LADDER,SFC中不可以!所以建议写中断的地方单独用一个LADDER比较好,也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