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机的PLC同步控制速度链如何实现

楼主(2008-05-03):
        造纸行业中,纸机的电控系统一般采用PLC+变频器,有些是用模拟量控制,有些是用通讯控制,但都要在PLC里做同步算法,是怎样在PLC里实现?如何计算的

网友A:
一般是根据工艺要求,做好分部定义及速度链处理

网友B:
我刚做完这个工程,用一个S7200226回7台日立变频RS485同步控制

楼主:
纸机一般是有爬行,运行,和涨紧松弛,一般以驱网辊为主升主降,后边的点跟随前面的同步升降,在程序里如何做呢

网友A:
以第一台变频为速度基准,然后乘以一个比值,就是第二台变频的速度,第二台速度乘以比值2就是第三台变频的速度..同时,根据要求的条件,把爬行值加进去。

网友C(2008-08-13):
你好.能给个程序看下吗.chenjihong66@163.com

网友D(2008-11-08):
我想主要还是用PLC内的数据寄存器,通过传送指令串接

网友E:
大部分是在速度给定上下点功夫

网友F:
2楼能将程序分享一下吗?急用。先谢谢了!!!!!!hwydx@163.com

网友E:
速度链:以第一台变频为速度基准,然后乘以一个比值,就是第二台变频的速度,第二台速度乘以比值2就是第三台变频的速度,同样,有多台也一样。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可能存在机械误差,需要微调,比如大缸微调,那么这个微调就是调节大缸与压榨的比值,同意其他的微调一样。

网友G:
^_^速度链不是问题,难的地方在于负荷分配。负荷分配比较难弄。

网友E:
造纸行业之中负荷分配的几种形式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E-A804-708F50B16411

网友H(2009-02-05):
给位大侠  能不能把程序分享下  谢谢诶  我的 邮箱  liuwusheng123@126.com     谢谢

网友I(2009-03-18):
大哥,急需造纸机同步运行的程序,给发一个,谢谢。。acans@163.com

网友J:
速度链就是由第一个点也就是总速度往下传递,把本分部的速度*微调量做为下分部的速度给定,依次传下去。上分部的速度传过来的时候在本分部里面可能还要做张紧,松弛,绷紧等运算

网友K(2009-05-08):
楼主您好,能给个西门子做的带负荷分配的实例程序吗?在此多谢了。bzlag@163.com

网友L:
需要用到PID控制的,模拟量编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