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酸水溶液的隔离

楼主(2008-05-03):
盐酸水溶液液位用差变测量   正负引压管都必须有隔离罐    请问用什么隔离液    谢谢

网友A:
正负引压管都必须有隔离罐 请问用什么隔离液???

你到地是问隔离罐,还是隔离液?隔离罐是陶瓷的,隔离液用盐水。

楼主:
谢谢   隔离罐是玻璃钢行吗?用盐水浓度是多少?长时间使用后盐水的密度会发生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