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输出的问题,毕业论文需要!急..

楼主(2008-05-03):
如题,我做的题目是基于PLC的液位控制系统的设计,用PLC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请问这是一个 怎样过程??

PLC程序中的PID模块的CV输出值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频率再控制水泵,请问程序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的呀?什么频率?是交流电电流的频率?

PLC程序中有个O4:0的地址,数据范围是0~100,用于控制变频器。请问0-100那个值是不是表示0-100%??我都搞糊涂了。还有地址说明应该怎么说呢??我论文上写的是“控制水泵的变频器”。老师说不合适??请问这个地址的说明该怎么写啊??

我们实验平台是三容水箱,SLC 500 PLC

楼主:
论文就差这点了。急得很。想了好久没想通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液位控制要求了,例如用PLC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是通过系统中的供风压力来控制的,这可通过程序中PID调节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要看你的液位控制要求了,例如用PLC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是通过系统中的供风压力来控制的,这可通过程序中PID调节来实现。

控制要求:通过控制水泵对1号槽的注水量来间接控制2号水槽的液位(水通过两个水槽底部的联通阀进入2号槽),使2号槽的液位能在100mm~400mm范围内可由人工自由设定,控制的液位保持设定值基本不变。

PID模块的输出值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率??说个大概也行啊。通过改变交流电正弦波的角频率来改变频率??还是其他方法??

网友B:
同学,这个很简单,变频器能接受的信号无非是0-10V的电压信号或4-20或0-20MA的电流,变频器根据这个输入值,控制变频装置,产生需要的频率,这个你不用操心!你需要做的是采集水箱液位的输入信号,然后根据PID运算得出CV值,去控制驱动机构,实现液位控制!!!你所说的0-100 是0%-100%的输出,但它到模拟两输出模块输出端子时,就变成相应的电流或电压信号了!1!!

网友A:
同意四楼的说法,变频器的控制也就是他说的几种,都是用模块的输出去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模块的输出是由你实际采集的参数(也就是你所说的100-400)决定的。

楼主:
基本理解了,谢谢你们

网友C:
我毕业的时候也是做的这个题目的论文.

谁能告诉我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