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工控机死机问题

楼主(2008-05-03):
各位你们好!有谁知道怎么样解决工控机死机问题,我是一名电解铝公司PLC维护工,上位机应用的是AB公司的组态、通讯和编程软件,在上位机工作一段时间后总会出现死机现象,且曲线数据有部分的丢失,急求哪位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建议从新编程

网友B: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光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痞子菜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的工控机软件是厂家提供了没有问题的,我感觉是内部设置的问题。

网友C(2008-10-12):
我们也碰到过,更换机子后,OK

网友D(2009-02-15):
恢复。三四五,工控机多少钱了?咋说换就换?也需是组态软件的事呢?

网友E(2009-03-18):
监视下内存运行情况,如果是内存问题,更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