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格不了C盘??

楼主(2008-05-03):
详细信息见图。怎么会“不允许格式化系统分区”哦?

我下了个松下的软件,安装好后在我的电脑里自动生成了一个用户名,权利比我初始安装系统的用户名还要大,因为我想更改设置,系统提示“已被另一用户名停用,如果要强行更改请先把C盘的XXX文件删除。”我到C盘里去又找不到,用搜索也找不到,格式化C盘也不行,麻烦那位大哥帮帮忙哦!

网友A:
重新分区,重装系统

你想怎么格式化都行

楼主:
我用系统软件从光驱启动,安装后和以前也是也一样。从新分区我资料不丢了?

网友A:
你硬盘有几个分区啊?可以不动别的分区,把你的程序备分一下

楼主:
又四个分区。

网友B:
太有才了,

网友C(2008-08-27):
试试用98的系统光盘格式化

网友C:
试试用98的系统光盘格式化,纯DOS下格式化应该是没问题的

QQ:759131211

网友D:
呵呵,这样肯定不行的

可以用光驱引导系统,然后格式化C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楼主那在系统下面的DOS,你做格式化的话,不是等于让电脑自杀吗,哈哈,电脑没这么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