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K,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8-05-03):
10个光电至今天已经坏了4个了,前面的3个SICK说给我换,确认换到现在4个多月了有两个到了,还有一个没到,今天又发现有个没反应.连上电发出的红色光点有没有,就是跟以前一样的现像.我应该怎么办,我还换吗?那也就是说我要等到今年的9月份也不一定会到货.大家说说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什么机器上用的?

网友:
纺织设备上用,一台机器上用9---12个

网友:
量不大!因为我们是小公司.

网友:
重新找一家信誉、质量都好的重新购物算了,,不能总是在等待中度日啊,,不能耽误生产啊!

网友B:
SICK这个品牌的产品是不容易坏的,他的货期一般就是 4-6周,不需要那么长的,是不是他们在忽悠你的呀

网友C:
重新找一家得了,还能等这么长时间,我看这个品牌的服务也太差了。

网友:
10个SICK光电,07年11月份到的货现在已经坏了5个了,这台机器就因为这个配件不正常一直没怎么用,实际才用了2个月不够!现在有3个已经给我换了,还有两个坏的,我怎么办,我前面用了那么多从没出现过此问题,这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这次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是SICK的产品质量变坏了吗?为什么单单这10个产品让我如此郁闷?难道说是SICK公司发错了货,把次品给了我?还有5个不知道何时出来找我!

网友D:
首先澄清我和SICK没有“血缘关系”。工程也好、设备也好,出了问题不能仅仅盯一点不放。产品推出在市场使用,没有被淘汰肯定有它的优势,就算是价格便宜也是优势,据楼主所讲以前也用,但是没有坏的这么严重,那就要查查是不是这个产品其实不适合在这个设备上使用,或是光电的供电有问题,或是机械上没有做好保护容易受伤。找到问题的“点”才能解决问题,换一个坏一个又浪费时间,也影响大家的声誉。

网友E:
换成其他的

网友F: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SICK的假货,请各位同事注意找正规代理买..

网友:
TO 欧迪

我不管你是否SICK的人,或和SICK是否有什么为什么“血缘关系”。请回答我为什么:我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电源,同样的电路,同样的光电,其它不出问题,就这批出问题呢?而且是如此严重,下面是刚出问题时我发的贴:

我从2002年开始全用SICK的光电和接近开关,这么多年来光WT9-系列我最少也用了几百个,几乎没有发现有一个是拿回来就坏的,其中也改过用一些日本基恩士的,我一直相信SICK的产品都不错.可是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愤怒,我上个月在广州一代理公司买了10个WT9-2N130(货期4-6周),货到后我们开始装机,装完后上电试机,结果有一个连灯都没亮过,无任何反应.只好通知该代理商,想要他们找个技术人员过来了解下,结果他们说他们只卖东西,没有技术服务,让我们把该产品寄回去给SICK公司检查,我们当天上午把产品寄了回去,机器上还有9个可正常工作.可到了第三天上午又有一个坏了,我开始怀疑该产品是否来路有问题,再跟供应商联系,要他们找人过来了解下,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还是让我寄回去检查.我们只好寄回去.过了四天,该公司说是技术人员打电话给我,说传感经SICK的人检查了,是我们烧坏的,说我们的接线有问题.我开始愤怒!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们的传感器是用傻瓜插座插的,电源是正规台湾明纬的DR-120-24的,所有传感器均分别先用傻瓜插座插端子+24和0V连在一起,是不可能有错的,因为错了是插不进去的;第二,我们的电箱内DC24V的电源是两种专门的线,颜色很明显,而且隔得很远,更不可能错;第三,如果错了为什么我用同样的产品插在同一个插座内又好好的呢?第四,我用同样的产品用了有几年了,线的颜色和功能非常熟悉;第五,我们的产品是成熟产品,电箱内每一个元件及端子的布置有明确的规定,是不可能有错.
我将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是否公布该代理商的情况,同时也希望大家有发现这种情况的,写上来让大家评评.

就是这批10个现在已经坏了5个了,真正才用了1个多月.

网友G:
   wd y 是不是搞到水货哦,国人的翻版能力是很强的!

网友:
可我问过SICK广州办的了,人家说是他们的货,还给我们换了3个了,

网友H:
SICK 传感器是不容易坏的, 我有3台设备用了一百多个,几年都没坏一个。

网友I:
我觉得i在和供应商联系的同时也仔细检查一下设备的供电环境。友好协商解决此问题。我之前的公司都是老坏西门子的S7300的CPU 设备是原装德国进口。维修也是德国工程师。但还是坏。后来增加了设备接地。问题就没有再发生过。我是十几年工龄的电气工程师。有好多问题不单单是备件质量问题。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013092670825

网友:
TOI高三:

一开始我也怀疑是电源,可我用表量了N次,又用电子式电压继电器接在上面测了一周也没发现有不正常.我的开关电源是原装铭纬的,700多大洋的,再说了我的这台设备上有很多DC24V的元件比如接近开关,编码器等都是DC24V的,为何只坏SICK的WT9呢?

网友:
还有为何后面换的几个不出问题呢?

网友:
再次声明:我一开始并不想发此贴子,可有的代理商实在让人恼怒.我和他们沟通了N多次也没结果才发的贴.

网友I(2008-06-02):
那么就是供应商的问题了,我的供应商可以在夜里凌晨1点钟驱车4,5个小时从苏州到宁波来给我们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技术力量比较好的固定的供应商。比直接去找什么国内总代理强多了。国内总代理一般都很牛。

网友D:
TO楼主:

     首先Say Sorry,我不知道你前面的原帖。看了你的完整介绍后有两点说明:1.德国也好、英、美、法、日随便哪个国家,可能人家的基础加工工艺确实比我们要好一点,这一点是没办法回避的,但也不能否认国内一些过份崇洋的人,认为进口就代表优质,进了这个行,就知道进口也是有好有次的。任何公司,包括Sick也可能因为采购的元器件产生问题而导致产品的一致性下降,关键要看对客户的解释是否及时,出了问题服务是否跟上。企业的品牌不在于他能把产品做的十全十美,而是能把产品质量掌握在自己手上。2.代理商,选代理商确实是个难点,作为代理商,可能技术力量没有原厂那么厉害,那就要做好服务,让客户始终感觉就在身边,出了问题能随时找到。如果像楼主讲的甩手不管,确实有点缺德。我也碰上过这样的供应商,不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出了问题就算自己没能力解决,也不能甩手不管,搬搬砖头谁不会呢!应该积极协调。

网友J:
TO CTX-SUZ

科瑞很好吗?上次买几个感应器做测速用,都没用满一个星期就坏了,第一个没错端不有磨到一点,你们说是磨坏了,我们只好认了。第二个只是拆下来时螺牙被扳手磕了一下,而且只是一牙上的一个毫米都不到,你们又说是撞坏的,8,9百块买的东西这样也能磨坏,磕坏吗?不是一般的气愤,用了那么多牌子的感应器还真没用过这样娇贵的,人家磨到看得见內芯,磨到铜线了才坏,你们磨一下表层就说是客户用坏的。最后改用欧母龙的感应器到现在怎么还不坏,先不说你们的产品怎么样,就你们售后就一个字----差!是我就不会再用你们的产品了!

网友K:
谁有真的可以直接替代它的,我一定用.我主要用来测量纺织品的.谁的参数接近它,可以联系我

网友D:
楼主其实你可以换个思路,在设备上是不是一定要用接近?是不是其它的传感器可以满足?你说说这个传感器起什么作用,在整个系统中如果省略了这个传感器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把其它的传感器整合进来是不是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08-07-02):
谢谢大家,现在已经找到一种完全代替它的产品了,价钱只有它的1/5,有10多个用了有2个多月了,现在来说没发现性能比它差的,

网友L:
我用SICK的接近开关,还是从日本发或到我公司(广州),我们是做电子电镀芯片引角设备,几乎也象楼主所说情况差不多10个坏2个-到3个,30个坏6个左右,几乎每次都是这样.

各位朋友尽量支持国产,相信国产!免得进口代理商和厂家小看中国工控行业!

网友:
我是什么单位重要吗?

网友M(2017-06-23):
为了吐槽烂sick专门注册了这个网站!sick关电开关真他<此处内容被屏蔽>的烂到让人头疼!一点都不稳定,漂移严重,折腾死人!从一三年到16年我们一共从荷兰进口了三十几台烟草设备,纯进口!几乎每一台设备都因为sick破烂关电管的问题把我们折腾的死去活来,漂移严重经常失灵!确定的说!使用超过一个星期必定会漂移或者失灵!使用超过三年的关电开关,一天要调好几次!基本上属于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