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ONCEPT最近老是掉程序

楼主(2008-05-03):
我们用的CONCEPT,但最近老是出现程序掉的现象

请教

网友A:
什么意思,可是说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模块的电压 两端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D:
?是电脑还是PLC.

网友E:
电池连接正常吗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

楼主(2008-09-03):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换了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