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系统串口卡的问题。

楼主(2008-05-03):
        TPS系统的SI卡,采集下位机的数据都正常,但不能向下位机写数据。我用的地址是40000到49999之间,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小弟。

网友A:
在我的印象中“40000到49999”是不是西门子分析仪的内部地址。如果是的话,这段地址是上传地址,不用于下写。

楼主:
我用的是EMERSON的S600流量计算机,此段地址可读可写,与其它系统都可以正常工作,只是与HONEYWELL的TPS系统通讯不行。

楼主:
TPS的破SI卡一点都不好用,还需要对32位的浮点数据进行编程转换,晕呀!!

网友B:
根据霍尼公司的资料介绍说:SI卡的每一路通道容量是开关量512路或者模拟量(或者叫浮点数)16路,是这样吗?谢谢

我们这次用TPS与各单元设备通讯很多,很多!心里现在还怯怯的,不知道最后效果会怎么样。

有与我们同用途的大侠请联系!谢谢

楼主:
关于串口卡的说明太简单了,还没有例子。如果有浮点数的读写,那是相当地麻烦,楼上的如果工程做完了请写一些经验总结出来,大家一起参考,关于串口卡的应用我现在只会从下位机读,可是怎么也写不下去 !我的邮箱:nmjwp1998_2002@sina.com.cn,多联系!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下位机是什么样的格式,如果不是浮点数形式当然要转换了。另外下位机是否允许写。不要什么情况都说DCS的SI卡不好用。都是标准的MODBUS协议。

网友B:
好象SI卡就两种标准的通讯协议, 一个是AB通讯的协议,一种就是施耐德的通讯协议!如果还有其他的,就需要先转成MODBUS,再进行通讯了!当初我建议他们做成通讯站的形式,专门一个操作站负责与其他单元PLC进行通讯,用以太网标准,又快数据量又大,但是他们说还是底层通讯比较方便!不知道是不是如此

楼主:
Note that—
• APM/HPM numeric data mapped to an integer register in a Modbus device is 截断
to whole numbers.
• Floating point format data for the address range 20001 to 29999 is returned in standard
IEEE floating point format except that the low and high words are swapped. This
forma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Modicon 984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
• Floating point format data for the address range 70001 to 79999 is returned in standard
IEEE floating point format. This forma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Triconex Critical
Process Controller.
• Floating point format data for the address range 80002 to 89999 is returned in standard
IEEE address - 1 floating point format. This forma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Honeywell 620 LCS.
For Modbus compatible device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above, floating point formats may
vary. Honeywell’s multivendor interface certification program determines which format (if
any) is appropriate. Contact your Honeywell representativ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楼主:
两个星期了,HONEYWELL的工程师都搞不定。难道不是SI卡有问题吗,如果好用,一个干了十几年的工程师都搞不定!>?!?

网友D:
这么长时间了,还以为你搞定了呢。写浮点数用70001-79999,40001-49999用来读写整数,还听人说浮点数一次只能写一个,记得当时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浮点数的读写传送数据量大,可以在PLC 方进行转换成整数后传送,这样可以一举多得

楼主:
40001-49999之间读出了整数,但是写不了,是不是下位机有问题?数组点应该可以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