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的线性可调电源怎么做啊??

楼主(2008-05-03):
我想做一个400-450瓦的线性可调电源,电压输出要35V-0V可调,怎么做呢?我很菜,最好有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A:
你是只要“可调”,还是调后还要稳压?这不太一样。

你是要无级调压呢,还是可以分段调压?

你是手动调压还是自动调压?比如控制一个小型加热装置自动保持指定的温度。

你是真想做调压器派用场,还是就有兴趣,做梦也要,花钱也干?

总之,这么大功率的线性可调电源,已经不算小了,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你要写个可行性报告,必须的!交给谁呢?你应该知道。比如是老子、娘子、儿子、主子……(看年龄和情况而定,原则是谁有钱交给谁,当然还要他需要)

网友B:
35V的线性电源在450W时可按15A设计,用线性可调稳压集成电路LM317加电流扩展即可,不是很难啊!电路可在网上搜LM317。

网友A:
对开关电源而言,400~450W的电源是很小的电源。和饭盒差不多大小。价格也很便宜,但不宜从零调起。

线性电源则相反。原理“不是很难啊,”从零调起说说也“不是很难啊”但问题在哪里呢?体积大、效率低、价格高!

多大?400X140X520 ,价格2~3千元。是开关电源的十倍。当然不是说难度大,没人能做,只要舍得花钱、耗电、占地方,就按 李纯绪先生的做,没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但要不要问一下:必须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