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方线的电阻有多大

楼主(2008-05-03):
一个平方的线,电阻有多大,通过直流,最多能通过多大,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GB/T 3956—1997 电缆的导体》规定: 对于截面1.0mm²导体,20℃时裸铜 丝导体最大电阻,不大于18.1 Ω/km,20℃时镀锡铜丝导体最大电阻,不大于18.12Ω/km

网友B:
这还和导线的长度,环境温度等,有关,

网友C:
什么线啊,钓鱼线?尼龙线?铜丝编制线?电缆线?圆铜线,铝线,裸线,绝缘线,空架线,穿管线,地埋线?

网友D:
4楼问的好!

网友E:
呵呵,同意楼上。请发帖提问的各位楼主把你问题的条件尽可能的给祥细点(除非你不想解决问题,有其它想法),免了大家过于的天马行空。

楼主:
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的线,谢谢2楼的,当然也感谢其他的人。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我买的线是不是质量有问题,没有想太多,我没有说清楚,不也不知道那叫什么线,多股铜丝组成一根线,它怎么是1平方我也是听卖线的人说的,回来后我测了一下,60米就有2.2欧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线质量问题,所以就想问问大家。谢谢。

网友F:
我还不知道有这多的学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还不知道有这多的学问.

其实导体的电阻率都可以查到,不算什么学问。

网友D:
有没有1平方,只要测一下导线中每根铜丝的直径,计算一下有没有达到1平方的截面积。

既然60米就有2.2欧姆,再根据所得截面积算一下导线的电导率是否与铜的标准值差别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