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的漏电开关是否可以接2相380V的电焊机?

楼主(2008-05-03):
接上后是否起到漏电作用?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

楼主:
为什么,能给个理由吗?

网友C:
可以,流出的电流等于流入的电流!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呢,4楼已经说了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当然可以,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G:
不行吧,能起到保护作用吗.不太明白

网友C:
不明白的可以复习一下基尔霍夫的节点电流定律就应该明白了!

楼主:
问题是没接零线.

我也用了,开关是不跳的,但是不知道漏电时能不能跳.

漏电开关原理是根据基尔霍夫的节点电流定律来的吗?

楼主:
我身边也没漏电检测仪或同样大的电阻去做实验.

有条件的朋友能帮忙做下吗?

网友H:
可以,漏电时一样能跳.

网友I:
可以,流出的电流等于流入的电流! 符合这个就可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J:
   跟基尔霍夫的节点电流定律有什么关系啊,不明白,

网友K:
如果作为断路器使用是可以的,如果作为漏电保护使用是不可的,因为它可能漏电不跳!!

网友L:
应该不可以的,因为你使用的是漏电开关,而电焊机又不用接零线,会造成零线端无回路,而引起跳电,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拿个漏电开关试试,保证你送不上电,合闸不到2秒钟一定会跳,大家应该注意用的是漏电开关哦

网友M: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总的零序电流为0,不如哪天接个开关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告诉大家

网友N:
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O:
本人认为是可以的啊!

网友P:
一般是不能起到漏电保护作用.因为4P的漏电开关,都有N极的,内部漏电保护动作的电路板就是从N极上取0位的.

网友Q:
当然可以用,不过不会保护了

网友R:
那得看你装的是不是电磁式漏电断路器,一般的不行

网友C:
只要你把四根线都接入了漏电开关,输出端不论使用多少根(相)电(源)线,也不管你三相是否平衡,只要不漏电,都可以正常使用.

道理在前面都说得很清楚,就是只要流入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漏电开关(断路器)就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