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RMCA61BD的模拟量变送器吗?

楼主(2008-05-03):
就是将0-15A的电流转换成0-10V或者0(4)-20MA电流的那种模块。现有两个疑问,

一是这种模块的接入电阻会不会很大?比如说待测电路原来的电流是1000MA的,由于接了这个模块增加了回路电阻使得现在的电流只有900MA了

二是我看到这个模块有三种输出的选择,0-10V电压,0(4)-20MA电流,而硬件手册说输出模式的选择又是通过缆线来进行的,这个缆线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跟编程或通讯电缆一样吗?还有就是模块买来的时候就自带这个所谓的缆线的吗?

网友A:
1、作为变送器,电流输入侧的输入阻抗值不会太大,而且信号源本身也应具有一定的恒流能力,所以此问题不必过于担心;

2、和输入侧通过不同的接线端来区别量程一样,其输出侧也是通过不同的接线端来区分信号类型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耐心解答。

网友B(2011-01-30):
有手册吗?借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