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ACCESS做ODBC连接稳定性调查

楼主(2008-05-03):
wincc与ACCESS做ODBC连接稳定性调查,,本人用VBS108的例子作的ODBC有时间能通讯有时候不能。。。不知道各位在做数据时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稳定性相当的差,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从Wincc5开始使用ODBC来访问Sybase数据库,其稳定性不敢恭维。

从Wincc6开始,就对第三方访问Wincc数据库的方法感到十分的失望,不知这是Wincc带来的郁闷还是微软带来的……

网友B(2009-09-06):
有同感,应该说是十分的郁闷,执行的效率十分地下.

网友C:
为何不用ADO呢,ADO很成熟!  ODBC很慢又麻烦,要手工定义数据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