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变频器控制2个小步进电机,可以做到吗

楼主(2008-05-03):
本人新手,请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频器不能控制步进电机,要使用步进电机控制器或步进控制电路.

网友B:
步进电机为什么要用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C:
可以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控制器,然后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那用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然后可以控制2个步进电机吗?

谢谢了

网友D:
楼主要先了解变频器与步进电机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