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Err16错误

楼主(2008-05-03):
我有一松下400W伺服电机,皮带传动.通电后PLC控制电机旋转时驱动器提示Err16错误,于是我将皮带取下,用JOG单独控制一个电机,还是提示过载.这什么原因?每次过载后,就是断了电,电机轴也一顿一顿的,不顺畅,将驱动器上的UVW插头拔掉后就没事了.比较急,在线等到,各位前辈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PR72号参数(过载水平)设置的为0,PR20号(惯量)也没有问题,强烈建议你检查下UVW相续是否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