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iFix3.5操作数据时有时无,通讯出现问题?

楼主(2008-05-03):
      最近,我公司一装置,使用3台以中文iFix3.5软件的操作站,相继出现操作数据时有时无,通讯出现问题,重启操作站后正常。请各位大侠,帮助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

谢谢!

网友A:
1、是否使用盗版软件;

2、是否对hosts文件正确设置,在SCU中设置不要使用动态分配;

3、软件本身有Bug,上网站看一下相关文档,打个补丁;

4、操作系统是否有问题;

5、如果以上不能解决,重新安装ifix3.5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6、建议最好使用英文版的ifix3.5和英文的操作系统,因为汉化是在中国上海做的,总有问题。

网友B(2008-07-06):
汉化是在中国上海做的,呵呵,怪不得啊

网友C:
汉化一般都有英文版的开发人员参与,应该能达到无缝汉化。

网友D(2015-11-26):
哥们,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最后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