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03):
我想问一下个位老师,编码器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码盘么

5:30am

网友:
编码器内部结构是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码盘,一个信号接受器.码盘上有按序排列的小孔,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通过码盘上的孔照射在信号接收器上,然后再转换为电信号输出.

网友A:
基本的原理和光电开关差不多,只不过是很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