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BTGB的触摸屏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2008-05-03):
手册里写的是工作温度0-50摄氏度,但是现在客户要求设备的工作温度是-10-50摄氏度,不知道用这样的触摸屏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我想在机柜里加上一个加热管,里面再安一个热电偶做控制信号,不知道这样做的一个最小系统该怎么设计,因为平时都是热电偶的信号要通过PLC读进去的,现在我们要假设PLC也工作不了(因为PLC的工作温度也是在0度以上),先给机柜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能启动PLC。

网友A:
-10温度触摸屏工作是没有问题的,PLC工作温度不是0度吧,一般的-10度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是看综合样本手册里是这么写的,触摸屏工作温度(0-50度),PLC工作温度9(0-55度),当然我觉得这个肯定会有一个预量,不可能定的那么死,所以来问问大家。

不知你在0度以下的时候用没用过施耐德的触摸屏和twido的PLC?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B:
自动加热系统的话,很简单的。

你可以单独分一个回路出来。

在该回路中,把热电阻的输出信号单独接入带报警的温度表,比如富士的PXR4,设置一个下限报警,在下限报警时,输出一个开关量,接通一个接触器的线圈(带自保),然后接触器的主触点给加热管通电。直到达到设置的上限报警值,输出一个开关量,切断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C(2009-07-28):
触摸屏工作温度(0-50度),PLC工作温度9(0-5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