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问题

楼主(2008-05-03):
我有套三菱伺服驱动器,一通电伺服马达就振动(空载),安装在支架上经过连轴器连接上一个小轮子后通电就正常,但转动到一定角度就会发生振动。请问各位高人如何解决。

网友A:
首先看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转矩或速度方式,可能是机械部份间隙过大,减小增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