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空调的看看

楼主(2008-05-03):
一台奥克斯空调,在制冷时,又冒出热风,一会又制冷,是什么原因?请问大家.

网友A:
控制板有毛病了

网友B:
1,主控制板坏了,2,测温头坏了,3,四通电磁阀有问题5,管路故障(脏堵,水堵)

网友C:
最有可能的是主控制板或测温头坏了。

网友D:
空调坏了/?/??????????????????

网友E:
温度部分或者控制板,到电子商行买一套通用控制板,才100左右

网友F:
控制面板设置为制冷,不要设置成自动。

网友G:
找厂家先看一下.......

网友H:
9楼说的没用!!!!!!!!!!!!!!!!!

网友I:
呵呵,这是冰堵...

网友J:
控制面板设置为制冷,不要设置成自动。

楼主怎么不回来说一下 啊

楼主:
修好了,四 通阀出了 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