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安全技术考核试卷

楼主(2008-05-03):
电工安全技术考核试卷(A)
一、 是非题(每题2分,做错扣3分)
1.触电的危险程度完全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 ( × )
解析:电流对人体伤害的严重程度一般同如下几个因素有关:①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②电流通
过人体的时间;③电流通过人体的部位;④通过人体电流的频率;⑤触电者身体健康状况。
2.当导体在磁场内运动时,导体内总会产生感应电势。 ( × )
解析:由电磁感应的条件知——当导体相对于磁场运动而切割磁力线时,在导体中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3.电气照明常用白炽灯泡瓦数越大,它的电阻便越小。 ( √ )
解析:P = U I = U2 / R →R = U2 / P = 2202 / P →P越大,则R越小。
4.低压接户线的对地距离,不应该低于2.5米。 ( √ )
解析:电气线路安全技术规定:接户线长度一般不得超过25米,超过25米时,应增加进户杆。低压进户线在房檐下进户点的高度不得低于2.5米,不足2.5米时应立小杆用穿管导引入户。高压接户线进户点至地面高度应在4.5米以上,附近有遮拦和不作为通道时,不得低于3.5米。
5.户外垂直导线在包扎绝缘胶布时,应从下向上包。 ( √ )
解析:从下向上包是为了在雨雪天气,水顺层而下,不致流进内部。
6.三眼插座的保护接零桩头,接线时要直接引线与零线桩头相接。 ( × )
解析:所有设备的保护接零线不得串联,而应直接连接于电源零线。《电工作业安全技术》P345——三眼插座的正确接法,是将插座上接电源中性线的孔同接地的孔用二根导线并联接到零线上。
7.在锅炉等金属容器内检修时,其照明要采用36V安全行灯。 ( × )
解析:根据我国现行规程规定,凡工作地点狭窄、行动困难、周围有大面积接地导体因而存在高度触电危险的环境或特别潮湿的环境,其安全电压应采用12V。
8.在城市低压公用配电网内,不应采用保护接零方式。 ( )
二、 选择题(每题3分)
1.接到严重违反电气安全工作规程制度的命令时,应该 【 ③拒绝执行 】
①考虑执行 ②部分执行 ③拒绝执行
2.由电流方向确定直导体或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应运用 【 ③右手螺旋定则 】
①右手定则 ②左手定则 ③右手螺旋定则
  解析:安培定则——用右手握螺线管,弯曲四指表示电流方向,则拇指指向便是磁场方向。
3.若电路中的电流增大到熔丝的额定值时,熔丝应 【 ③不会熔断 】
①立即熔断 ②1小时内熔断 ③不会熔断
解析:《电工作业安全技术》P158——实验证明,当熔丝通过的电流小于熔丝额定电流1.5倍时,熔丝长期不熔断;电流达到1.6倍时,约1小时才熔断;电流达到2倍时,30~40秒钟熔断;当电流达到8~10倍时,熔丝瞬时熔断。 《变电运行培训教材》P200——国标规定:当电流为熔体的额定电流的130%时,融化时间应大于1小时;当电流为熔体的额定电流的200%时,融化时间应小于1小时。
4.配电装置内各相导体若依次是黄、绿、红三色时,则表示的相别为 【 ①U、V、W 】
①U、V、W ②W、U、V ③V、W、U
解析:《电力工业技术管理法规》和有关规程规定,电气母线和引下线应该刷漆,按相分色。U(L1)
相为黄,V(L2)相为绿,W(L3)相为红。
5.若cosφ = 0.8,视在功率为100KVA时,则无功功率为 【 ③60Kvar 】
①20Kvar ②80Kvar ③60Kvar
解析:P=S×cosφ=100×0.8=80 Q2=S2-P2=3600→Q=60KVar
6.电动机若采用Y / △启动时,其启动电流为全压启动的 【 ②1 / 3倍 】
①1/ 倍 ②1 / 3倍 ③3倍
解析:Y接启动时,定子每相绕组只获得额定电压的1/ ,启动电流降为△接的1/3。
7.对36V电压线路的绝缘电阻,要求不小于 【 ③0.5MΩ 】
①0.036MΩ ②0.22MΩ ③0.5MΩ
8.发生电气火灾后必须进行带电灭火时,应该使用 【 ②四氯化碳灭火器 】
①消防水喷射 ②四氯化碳灭火器 ③泡沫灭火器
解析:未切断电源灭火时,需用——四氯化碳灭火器(适用于电气设备发生的火灾,因为四氯化碳不燃烧、不导电)、二氧化碳灭火器(最适宜扑灭电器及电子设备发生的火灾,因为二氧化碳没有腐蚀作用,不致损坏设备)、干粉灭火器(综合了四氯化碳、二氧化碳和泡沫灭火器的长处,适用于扑灭电气火灾,灭火速度快)。
三、 填空(每空4分)
1.我国划分交流电的高压与低压,是以 380 V或以相对地 220 V界,且一般将 36 V称为安全电压,而将 12 V称为绝对安全电压。
解析: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安全电压限定值为50V,25V以下电压可不考虑防止电击的安全措施。我国现行规程规定,一般场所,安全电压不超过36V,在潮湿场所和金属容器中,安全电压不超过12V。经验表明,在一般场所,多数人对于36V电压直加人体毫无知觉;但在特别潮湿环境,36V电压也可发生触电危险。而12V电压在除水中及类水中条件以外的任何场所,则都可以保证人身的安全。
2.熔丝选择要满足可靠性与选择性两项要求。其中,可靠性是指应能长期通过正常和躲过电动机的 启动电流 ;选择性是指各级熔丝要 反时限动作 ,前级(近电源侧)的应比后级的 熔断时间长 一些。
解析:选择性配合,就是在线路发生故障时,靠近故障点的熔断器应最先熔断,切除故障部分,从而使系统的其他部分迅速恢复正常运行。 要保证前后两熔断器的动作选择性,必须满足的条件是:t1>3t2,即前一级熔断器的熔断时间至少应为后一级熔断器的熔断时间的3倍。如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时,则应将前一级熔断器的熔断电流提高1~2级,再进行校验。
3.电动机严重过电流会引起 过热 ,其原因通常是由于被拖动的负载 过载 ,电网电压 过高或过低 或电动机电源发生 一相线 断线而引起。
4.进行刀闸操作时,严禁 带负荷 拉刀闸,切断电源时应先拉 负荷侧刀闸 ,再拉 电源侧刀闸 ;合上时则顺序 相反 。
5.电工进入高空作业现场时应戴 安全帽 杆上工作传递物件时严禁 抛掷 ;在带电设备周围,不准用 金属尺或含金属丝的线尺 进行测量;使用梯子时一定要 。
四、 问答题(每题8分)
1.四个电路中,若交直流电源的电压相等,且感抗等于容抗,试判断各灯的亮度(分别表明最亮、较量、较暗等)及各电路功率因数(或其范围)。
a) 直流电源 灯、电感串联; b)直流电源 灯、电感串联;
c) 直流电源 灯、电容串联; d)交流电源 灯、电容、电感串联。

亮度 ( ) ( ) ( ) ( )
cosφ ( ) ( ) ( ) ( )
2.电灯、电热、单台电动机及多台电动机等各类负荷的熔体怎样选择?
答:电灯、电热负荷,熔体的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电路的工作电流,一般取1.1倍;
一台电动机线路,熔体的额定电流=(1.5~3)倍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多台电动机线路,熔体的额定电流=(1.5~3)倍功率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工作中同时开动的其它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使用中的电流互感器为什么二次侧不准开路?需接线或拆线时应如何进行?
答: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阻抗很小,基本上呈短路状态。故在正常运行时,CT的铁芯磁密很低,二次电压很低。若CT二次回路断线,使二次电流为零,去磁作用消失,则一次电流将全部用来消磁,这将使CT铁心严重饱和,磁通密度高达15000高斯以上。由于二次线圈的匝数比一次线圈多很多倍,于是将在二次线圈的两端感应出比原来大很多倍的高电压,对二次回路中所有的电气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有很大危险。同时CT二次开路后,将使铁心磁通骤然饱和,造成铁心过热甚至可能烧毁CT。
需接线或拆线时,除必须按照“安全工作规程”的要求填写工作票外,还应注意以下事项:①无论任何原因,绝对不准将CT二次开路;②因工作需要可在适当地点将CT二次短路。短路应采用专用短路线,严禁使用熔丝或一般导线缠绕;③禁止在CT与短路点之间的回路上进行任何工作。④工作时必须有人监

楼主:
一、选择题(每题1分,共30分)
1、在工作环境中见到以下标志,表示( ) A.注意安全  B.当心触电 C.当心感染

2、国际规定,电压( ) 伏以下不必考虑防止电击的危险。A.36伏 B.65伏 C.25伏

3、三线电缆中的红线代表( ) 。 A.零线 B.火线 C.地线
4、停电检修时,在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开关或刀闸的操作把手上,应悬挂如下哪种标示牌?( )
A."在此工作” B.“止步,高压危险” C.“禁止合闸,有人工作”
5、触电事故中,绝大部分是( )导致人身伤亡的。 A.人体接受电流遭到电击 B.烧伤 C.电休克
6、如果触电者伤势严重,呼吸停止或心脏停止跳动,应竭力施行( )和胸外心脏挤压。
A.按摩 B.点穴 C,人工呼吸
7、电器着火时下列不能用的灭火方法是哪种? ( )
A.用四氯化碳或1211灭火器进行灭火 B.用沙土灭火 C.用水灭火
8、静电电压最高可达 ( ) ,可现场放电,产生静电火花,引起火灾。 A.50伏 B.数万伏 C 220伏
9、漏电保护器的使用是防止 ( ) 。 A.触电事故 B.电压波动 C.电荷超负荷
10、长期在高频电磁场作用下,操作者会有什么不良反应?( ) A.吸困难 B.神经失常 C.疲劳无力
11、下列哪种灭火器适于扑灭电气火灾?( ) A.二氧化碳灭火器 B.干粉灭火器 C.泡沫灭火器
12、金属梯子不适于以下什么工作场所?( ) A.有触电机会的工作场所 B.坑穴或密闭场所 C.高空作业
13、在遇到高压电线断落地面时,导线断落点米内,禁止人员进入。( ) A.10 B.20 C.30
14、使用手持电动工具时,下列注意事项哪个正确?( ) A.使用万能插座 B.使用漏电保护器 C.身体或衣服潮湿
15、发生触电事故的危险电压一般是从 ( ) 伏开始。 A.24 B.26 C.65
16、使用电气设备时,由于维护不及时,当 ( )进入时,可导致短路事故。
A.导电粉尘或纤维 B.强光辐射 C.热气
17、工厂内各固定电线插座损坏时,将会引起 ( ) 。 A.引起工作不方便 B.不美观 C.触电伤害
18、民用照明电路电压是以下哪种?( ) A.直流电压220伏 B.交流电压280伏 C.交流电压220伏
l9、检修高压电动机时。下列哪种行为错误? ( )
A.先实施停电安全措施,再在高压电动机 及其附属装置的回路上进行检修工作。
B.检修工作终结,需通电实验高压电动机及其启动装置时,先让全部工作人员撤离现场,再送电试运转。
C.在运行的高压电动机的接地线上进行检修工作。
20、下列有关使用漏电保护器的说法,哪种正 确?( )
A.漏电保护器既可用来保护人身安全,还 可用来对低压系统或设备的对地绝缘状 况起到监督作用。
B.漏电保护器安装点以后的线路不可对地 绝缘。
C.漏电保护器在日常使用中不可在通电状 态下按动实验按钮来检验其是否灵敏可靠。
21、装用漏电保护器,是属于哪种安全技术措 施?( ) A.基本保安措施 B.辅助保安措施 C.绝对保安措施
22、人体在电磁场作用下,由于 将使人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 A.电流 B.电压 C.电磁波辐射
23、如果工作场所潮湿,为避免触电,使用手持电动工具的人应 ( ) 。
A.站在铁板上操作 B.站在绝缘胶板上操作 C.穿防静电鞋操作
24、雷电放电具有( ) 的特点。 A.电流大,电压高 B.电流小,电压高 C.电流大,电压低

楼主:
25、车间内的明、暗插座距地面的高度一般不低于( )多少米? A.0.3米 B.0.2米 C.0.1米
26、扑救电气设备火灾时,不能用什么灭火器? ( )
A.四氯化碳灭火器 B.二氧化碳灭火器 C.泡沫灭火器
27、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之前,一律怎样( ) 认为? A.无电 B.也许有电 C.有电
28、使用的电气设备按有关安全规程,其外壳应有什么防护措施?( )
A. 无 B.保护性接零或接地 C.防锈漆
29、在进行电子底板贴焊、剪脚等工序时应 ( ) 。
A.戴上防护眼镜 B.戴上护耳器 C.戴上安全帽
30、工人在从事电工作业时,如见到以下标志, 则表示 ( ) 。
A.注意安全  B.当心电缆  C.当心电机伤人

二、填空题(每题2分,共20分)
1、保护接零是指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 部分与电网的 相互连接。
2、保护接地是把故障情况下可能呈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 部分同 紧密地连接起来。
3、人体是导体,当人体接触到具有不同 的两点时,由于 的作用,就会在人体内形成 ,这种现象就是触电。
4、从人体触及带电体的方式和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触电可分为: 人站在地上或其 它导体上,人体某一部分触及带电体; 人体两处同时触及两相带电体; 人体在接地体附近,由于跨步电压作用于两脚之间造成。
5、漏电保护器既可用来保护 ,还可用来对 系统或设备的 绝缘状况起到监督作用;漏电保护器安装点以后的线路应是 绝缘的,线路应是绝缘良好。
6、重复接地是指零线上的一处或多处通过 与大地再连接,其安全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 电压;减轻零线断线时的 危险;缩短碰壳或接地短路持续时间;改善架空线路的 性能 等。
7、对容易产生静电的场所,要保持地面 ,或者铺设 性能好的地面;工作人员要穿 的衣服和鞋靴,静电及时导人大地,防止静电 ,产生火花。
8、静电有三大特点:一是 高;二是 突出;三是 现象严重。
9、用电安全的基本要素是 、 、 、 等是保证用电安全的基本要素。只要这些要素都能符合安全规范的要求,正常情况下的用电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
l0、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两种类型:即 和 。
三、判断题(每题1分,共20分)
l、在充满可燃气体的环境中,可以使用手动电动工具。( )
2、家用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用湿手操作开关。( )
3、为了防止触电可采用绝缘、防护、隔离等技术措施以保障安全。( )
4、对于容易产生静电的场所,应保持地面潮湿,或者铺设导电性能好的地板。( )
 5、电工可以穿防静电鞋工作。( )
6、在距离线路或变压器较近,有可能误攀登的建筑物上,必须挂有“禁止攀登,有电危险”的标示牌。 ( )
7、有人低压触电时,应该立即将他拉开。( )
8、在潮湿或高温或有导电灰尘的场所,应该用正常电压供电。( )
9、雷击时,如果作业人员孤立处于暴露区并感到头发竖起时,应该立即双膝下蹲,向前弯曲,双手抱 膝。( )
10、清洗电动机械时可以不用关掉电源。( )
11、通常,女性的人体阻抗比男性的大。( )
12、低压设备或做耐压实验的周围栏上可以不用悬挂标示牌。( )
l 3、电流为100毫安时,称为致命电流。( )
14、移动某些非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时(如电风扇,照明灯),可以不必切断电源。( )1
15、一般人的平均电阻为5000一7000欧姆。( )
16、在使用手电钻、电砂轮等手持电动工具时,为保证安全,应该装设漏电保护器。( )

楼主:
17、在照明电路的保护线上应该装设熔断器。( )
18、对于在易燃、易爆、易灼烧及有静电发生的场所作业的工人,可以发放和使用化纤防护用品()。
19、电动工具应由具备证件合格的电工定期检查及维修( )
20、人体触电致死,是由于肝脏受到严重伤害。( )
四、简答题(每题5分,共15分)
1、在什么情况下的开关、刀闸的操作手柄上须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I"的标示牌?
2、防止交流、直流电触电的基本措施有哪些?
3、使用电钻或手持电动工具时应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五、论述题(每题10分,共10分)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相比较有哪些不同之处?
六、案例题(每题5分,共5分)
刘梅是某企业的实习电工,她学习马马虎虎,可还觉得自己知道得挺多。
于是师傅决定考考她究竟知道多少。师傅问道到:“你知道多少安以上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吗?”
刘梅想了想说:“大约200毫安吧。”师傅又问:“在遂道压力容器中照明,应使用什么灯具?”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应使用高度大的普通照明灯。”师傅说:“那你说照明电路的保护线上应不应该装 熔断器昵?”刘梅说:“当然不用了,因为这会浪费嘛。”
刘梅的说法哪些是错误的?正确的是什么?
电气安全试题答案
一、选择题(每题1分,共30分)
1.B 2.C 3.B 4.C 5.A 6.C 7.C 8.B 9.A l0.C
11.A  12.A  13.B 14.B l 5.C 16.A l 7.C 18.C 19.C 20.A
21.A 22.C  23.B  24.A  25.A 26.C 27.C 28.B 29.A 30.B
二、填空题(每题2分,共20分)
1.金属 保护零线 2.导电 大地 3.电位 电位差 电流 4.单相触电 两相触电 跨步电压触电 5.人身安全 低压 对地 对地
6.接地装置 对地 触电 防雷 7.潮湿 导电 防静电 积聚 8.电压 静电感应 尖端放电
9.电气绝缘 安全距离 设备及其导体载流量 明显和准确的标志 l0.电击 电伤
三、判断题(每题1分,共20分)
1.×(不能,会产生火花,极易引发爆炸) 2.×(不能) 3.√ 4.√ 5.×(绝对不可以,必须穿绝缘鞋)
6.√ 7.×(首先要使他脱离电源,可用绝缘物使他和电源分离) 8.×(应该用超低电压供电)
9.√ l0.×(为防止机械突然意外开动伤人,必须关电源) 11.×(女性的人体阻抗小)
12.×(必须挂有“止步,有电危险”的标示牌) 13.×(50毫安) 14.×(必须先切断电源)
l 5.×(1000-l 500欧姆) l 6.√
17.×(不行,否则照明电器因漏电发生对地短路,使保护线上熔体首先熔断时,会造成所有电器的金属外壳带电,从而引起触电事故)
18.×(化纤织物极易产生静电,不能使用) l 9.√ 20.×(是心脏)
四、简答题(每题5分,共15分)
1. 在什么情况下的开关、刀闸的操作手柄上须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答: 1)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开关、刀闸。2)已停用的设备,一经合闸即有造成人身触电危险、设备损坏或引起总漏电保护器动作的开关、刀闸。 3)一经合闸会使两个电源系统并列或引起反送电的开关、刀闸。
2. 防止交流、直流电触电的基本措施有哪些?
答:将带电设备设置必要的防护,要求保证防护意外的接触、意外的接近,做到不可能接触;对于偶然带电的设备,应采用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或安装漏电断路器等措施;另外,要对电气线路或电气设备进行检查、修理或试验。但需要进行带电检修时,应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具。

楼主:
3. 使用电钻或手持电动工具时应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答:(1)所有的导电部分必须有良好的绝缘。(2)所有的导线必须是坚韧耐用的软胶皮线。在导线进入电机的壳体处,应用胶皮圈加以保护,以防电线的绝缘层被磨损。(3)电机进线应装有接地或接零的装置。(4)在使用时,必须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等防护用品。(5)每次使用工具时,都必须严格检查。
五、论述题(每题lo分,共10分)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相比较有哪些不同之处?
答: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维护人身安全的两种技术措施,其不同处是:
其一,保护原理不同。低压系统保护接地的基本原理是限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使其不超过某一安全围;高压系统的保护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成系统中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保护接零的主要作用是借接零线路使设备潜心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保护装置迅速动作。
其二,适用范围不同。保护接地适用于一般的低压不接地电网及采取其它安全措施的低压接地电网;保护接地也能用于高压不接地电网。不接地电网不必采用保护接零。
其三,线路结构不同。保护接地系统除相线外,只有保护地线。保护接零系统除相线外,必须有零线;必要时,保护零线要与工作零线分开;其重要地装置也应有地线。
六、案例题(每题5分,共5分)
刘梅是某企业的实习电工,她学习马马虎虎,可还觉得自己知道得挺多。这不,师傅决定考考她,看她究竟知道多少。师傅问道:“你知道多少毫安以上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吗?"刘梅想了想说:“大约200毫安吧。”师傅又问:“在隧道压力容器中照明,应使用什么灯具?""这个我当然知道了,应使用亮度大的普通照明灯。,’师傅说:“你说照明电路的保护线上应不应该装熔断器呢?"刘梅说:“当然不用了,因为这会浪费嘛。”
刘梅的说法哪些是错误的?正确的是什么?
答:(1)致命电流为50毫安。(2)在隧道压力容器中照明,应使用特低电压照明灯。(3)保护线上不应装熔电器,因为当照明电路因漏电发生时短路,使保护线上熔体首先熔断时,会造成所有金属外壳带电,而引起触电事故。

楼主:
一、是非题(每题2分,做错扣3分)

  1.很有经验的电工,停电后不一定非要再用验电笔测试便可进行检修。 ( )

  2.采用36V安全电压后,就一定能保证绝对不会再发生触电事故了。 ( )

  3.当工作线路上有感应电压时,应在工作地点加挂辅助保安线。 ( )

  4.低压临时照明若装设得十分可靠,也可采用“一线一地制”供电方式。 ( )

  5.并接电容器的容抗等于镇流器的感抗时,荧光灯电路的cosφ=1。( )

  6.为取得合格的小接地电阻值,垂直打入地下的接地体越长越好。 ( )

  7.使用中的电压互感器,其二次侧绝对不允许短路。 ( )

  8.雨天穿用的胶鞋,在进行电工作业时也可暂作绝缘鞋使用。 ( )

  二、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标码填在括号内,每题3分)

  1.电气照明采用白炽灯或日光灯时,白炽灯比荧光灯的光质
  ①要好 ②相同 ③稍差 ( )

  2.总配电装置设在车间内时,栅栏至其最突出部分的距离不应小于
  ①0.5m ②0.8m ③1.3m ( )

  3.用户用电容量超过以下数值时,总开关应采用铁壳开关或自动空气开关
  ①15kW ②30kW ③50kw ( )

  4.起重机具与1kV以下带电体的距离,应该为
  ①1.0m ②1.5m ③2.0m ( )

  5.在特别潮湿且有导电灰尘的车间内,电动机应选用
  ①保护式 ②密封式 ③防爆式 ( )

  6.交流电流表与电压表指示的数值,是反映该交变量的
  ①最大值 ②平均值 ③有效值 ( )

  7.在腐蚀性土壤中,人工接地体表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①涂漆 ②镀锌或铜 ③加绝缘套 ( )

  8.当变压器处在下列状态下运行时,其工作效率最高
  ①近于满载 ②半载左右 ③轻载 ( )

  三、填空题(每题4分)

  1.常用照明种类可分为_____,_____ ,_____。100w白炽灯泡的表面温度一般可高达_____℃。

  2.低压架空线路在厂区内的对地距离不得小于_____m,同时禁止跨越_____屋顶。电杆的埋深一般为0.7m加_____的杆高;拉线与电杆之间的夹角一般不应小于_____。

  3.电动机的开关位置要保证_____及_____。瓷底胶盖闸刀。

  4.绝缘电阻表(兆欧表)是用来测量电气设备或线路的_____。测量时其表把的摇转速度应为每分钟_____转;使用“屏蔽”端是为了排除_____影响,期接线不能采用_____线。

  5.触电者脱离电源后若检查发现其_____扩大,则说明已处于“假死”状态。此时应特别注意要立即施行_____进行抢救;急救方法要_____;抢救工作不能_____ .

  四、问答题(每题8分)

  1. 在下图所示四种情况下,分别判断其产主的磁场方向、感应电流方向、导线受力方向;同时对应地写出判断所依据的定则名称。

  2.停电作业应完成哪几项安全措施?工作票签发人、工作负责人、工作许可人的安全职责分别是什么?

  3.试述倒闸操作的基本原则。隔离开关(刀闸)和断路器各有哪些特点?带负荷拉刀闸有何危害?

  4.采用保护接零方式有何优越性?实施保护接零的要点是什么?

  5.引起电气火灾的原因有哪些?怎样防止电动机和电气照明引发火灾?

  五、附加题(结分时参考)

  1.配电屏上总电流表的指示值,是否等于各分路电流表指示值的总和(不计仪表指示误差)?画出相量图并加以说明。

  2.有一台半载运行、功率为10kW的三相电动机,现使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其电流。试问:
  ①卡单相时钳形表指示为多少?
  ②卡三相时,所得读数应为多少?
  ③卡两相且其中一相线倒了方向时,则读数将如何?

网友A(2008-08-16):
还有没别D.E .F 卷的答案啊

网友B(2008-10-07):
DEF卷也解释一下吧

网友C:
好东西啊,我正在找,谢谢楼主!!!

网友D:
呵呵,不错啊,都是常用的

网友E:
谢谢!!!!!!! 楼主? 我正需要呢

网友F:
感谢CCTV 感谢MTV 感谢楼主TV

网友G:
呵呵,不错啊,都是常用的,好!

网友H(2009-05-16):
感谢分享,我今年参加2009年泰安市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知识竞赛,谢谢希望大家多看看帮帮我

网友I:
你们都拿到电工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