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5-03):
  台达,报OCC,有几种原因呢?

大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A(2008-06-11):
过流,是上电报、运行报还是加速报?

网友B:
1、加速时间过短会在启动时过流;

2、负荷不稳定或过载率太小会在运行时过流;

楼主:
  上电就报,问题解决了,是豁尔传感器的问题,谢谢你们的指点。

以后多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