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钳形电流表的使用

楼主(2008-05-03):
用普通的钳形电流表测量50Hz以下的导线电流(例如30Hz),得到的测量结果准吗?

网友A:
测正玹波没问题,测变频器电流就免了..

网友B:
测变频器电流就免了?????哈...那要看你用什么表了......我的表是319有效表,可以测1HZ的频率/电流/电压呀....就是贵了点...1000元

网友C:
你那是什么表呀?和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做过比较吗?我用过36的不准

网友D:
你那是什么表呀?和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做过比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