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钳形电流表测量

楼主(2008-05-04):
用普通的钳形电流表测量50Hz以下的导线电流(例如30Hz),得到的测量结果准吗?

网友A:
呵呵,楼主把你的情况说的具体点。

网友B:
可以啊,我量过多次,和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相差无几

网友C:
测进线!莫测变频后,变频后合进线电流不等,但功力相等!

网友D:
同意雨后春笋的看法

网友E:
同意雨后春笋的看法 !!!!!!

楼主:
从理论上说,用普通的钳形电流表只能测量工频导线电流,对吗?

网友F(2009-06-04):
钳形表只能测出工频电流,想知道变频后的电流看变频器不就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