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分度表的使用

楼主(2008-05-04):
小弟第一次接触温度传感器,看到Pt100分度表,对于它的使用没有确定,如果要查12。36对应的电阻如何查找,请各位大虾指点。部分表如下图:

网友A:
你的表上最高的温度只有-50度,没列完吧 怎么查12.36度呢?还有你这张表的精度为0.1, 12.3或12.4可以查,12.36怎么查?

网友B:
表格为一部分,没有列完,如果查12。3,是列为12 行为3对应的值吗?

网友C:
左边一列是10度,再加顶上一行是1度。比如35,在左边一列30右边找对应顶上 5 度的值,即可得出35度时的电阻。

网友B:
谢谢 周公。在分度表中是否可以查找带小数点的温度值?

网友C:
‘.36’估计没有,一般热电阻测到0.1就差不多了,中间阻值可以计算得出,因为Pt100基本可以认为是线性的,1度以下有点偏差也无所谓。

网友D:
Pt100的基本误差是0.3或0.15度(根据选用的等级不一样);查表法是查不到.36的值,它所对应的电阻值也非常之小,估计查出来也没有仪表能满足测量精度。

网友B:
谢谢 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E(2010-12-28):
我有一个计算软件,可以计算到0.0001度。电阻和温度相互计算转换。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