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瓦楞纸板生产线节能中的应用

楼主(2008-05-04):
变频器在瓦楞纸板生产线节能中的应用

摘要:本文分析了瓦楞纸板机械工作特性,证明了速度调节在节能中的作用,讨论了变频调速在瓦楞纸板生产线中节能应用
关键词:节能 变频调速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效益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主题,利用新技术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节能已是发展趋势。工业发达国家已广泛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在我国也是国家重点推广的节电新技术。瓦裱机、烘干机是纸板生产线中重要的两部分,也是设备中的耗能大户。目前,有很多用户使用的主电机均为电磁调速电机,通过电磁离合器调速,能量损失很大。为了节能,可采用变频调速控制生产线的速度。
2 瓦裱机、烘干机变速运行与节能的关系
现以瓦裱机为例,说明变速运行与节能的关系。
瓦裱机在纸板生产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负载特性为恒转矩,即负载转矩不随转速的改变而改变,在运转过程中保持恒定,其负载功率与转速成正比。电磁调速时,离合器的转矩计算如下:
T=Cn*P/S
Cn-电机常数 P-离合器允许损耗功率 S-离合器转差率
S=(n1-n2)/n1
n1-电机额定转速 n2-离合器转速
因为要求离合器调速时,P=常数,所以T和S成反比,T随转速的降低而减小,即非恒转矩,也非恒功率。如拖动恒转矩负载,低速运行时只能欠载运行。
在变频调速中使用最多的变频调速器是电压型变频调速器,由整流器、滤波系统和逆变器三部分组成。在其工作时首先将三相交流电经桥式整流为直流电,脉动的直流电压经平滑滤波后在微处理器的调控下,用逆变器将直流电再逆变为电压和频率可调的三相交流电源,输出到需要调速的电动机上。由电工原理:n=60f/P 当极对数P不变时,电机的转速与电源频率成正比,另外,变频调速时,电机的最大转矩:
T=Cm(U/f)2
Cm-电机常数
改变频率的同时改变电压,可实现转矩不变的调速特性。
3.两种调速方式的节能比较
电磁调速属低效率的调速方式,大多数负载特性为恒转矩,转速越低,需要的驱动功率越小,而电磁调速电机驱动这类机械时时,无论电磁离合器的转速是高是低,电机的输入功率、转速基本不变,而是将多余的能量消耗在离合器中,即电磁调速的效率随转速的下降成比例的降,电能浪费大。另外,主电机采用的是Y-△起动方式,电机的起动电流均为其额定电流的3~4倍,在如此大的电流冲击下,接触器、电机的使用寿命大大下降。
变频调速控制直接控制电机的转速,不存在离合器的损耗,效率达96%以上,与转速无关。驱动恒转矩的负载时,输入功率随转速下降成比例的降低。
另外,纸板生产过程中,由于存在断纸、换规格等情况,大部分时间并非工作在满负荷状态,同时大规格的电机在工频状态下频繁的开/停比较费时间,同时电力冲击较大,势必造成电能损耗和开/停时的电流冲击。采用变频器直接控制电机,当电机在额定转速的80%运行时,理论上其消耗的功率为额定功率51.2%,去除电机机械损耗,节能效率也接近40%,同时还可以对电机过流、过压、欠压等各种保护。由于变频器可轻松实现大功率电机的软停、软起,避免了启动时的电压冲击,减少了电机故障率,延长使用寿命,同时也降低了对电网的容量要求和无功损耗。
4.结束语
低压变频器的技术发展已经到了成熟阶段,我公司自从把变频技术应用到瓦楞纸板生产线以来,极大的改善了调速特性,尽管一次性投资可能偏高,但从长远观点看,它所产生的效益和创造的价值是很大的,值得我们大力推广。

网友A:
效果确实很明显,从每月的电费统计就能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