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防爆问题,安全栅,隔离器

楼主(2008-05-04):
请问一下,安全栅和隔离器是否会造成输入的4-20MA信号变化?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安全杉好像能,隔离器不知道

网友C:
一般不会,安全栅有隔离式的

网友D:
安全栅是可以起到信号隔离的,隔离器只能起电气隔离

网友E:
安全栅主要是起能量隔离的作用.

网友C:
隔离安全栅是具备隔离、限能双重作用的,有的还带有变送功能。

网友F(2008-06-10):
隔离安全栅最基本的是隔离功能!

网友G(2009-03-10):
安全栅的信号是不会变的!

网友H:
这得看你需要的输出信号是什么,安全栅和隔离器按照每个公司不同的型号可以把输入的4-20mA变换为其他标准信号或者不标准信号。。。

比如输入4-20mA,输出1-5V的某一个安全栅和隔离器生产商的型号就是RPA-2101S(安全栅)RZG-1100S(隔离器)。。。

安全栅和隔离器的生产标准是不允许输出信号的误差大于0.1%、0.2%、0.5%的,国家标准号为GB/T14065-95,不过一般来说做0.5%级误差的都不是主流生产厂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安全栅是可以起到信号隔离的,隔离器只能起电气隔离

安全栅起的是限能作用,限制进入危险区域的信号在引起电子元件出现电火花时的能量不能点燃空气里的可燃气体。。。

隔离器是通过微型变压器进行电磁隔离,把现场仪表和控制或者显示仪表的地分开,来稳定信号和规避危险信号。。。

网友I:
楼主的介绍很好!不知阁下是否吕凤翥前辈?

网友J(2009-04-10):
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带有一路输入两路输出完全隔离功能,使用户方便地将一个仪表接入两个仪器,
由于三路通道完全隔离,避免了共模干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也避免了地电位不同对设备带来的危害。
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产品达到满量程万分之五的精度与线性度,50ppm的温度系数,能为用户提供稳定而精准的物理量隔离与转换功能。
在某些应用中,也许不需要隔离,但仪表的输出阻抗有限,无法推动两个串联的仪器,这时也需要LM-1C2C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提供阻抗变换。
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的输入阻抗低至100欧,可和任何仪表配合,而输出可推动750欧的负载。如果外接24V电源,可推动1350欧的仪器。

网友K(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2级 4级

防爆光幕/防爆传感器

电梯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化学密封

网友L(2010-04-20):
安全栅会,隔离器不会。

网友M(2021-01-15):
本安型产品都要配合安全栅使用的,比如本安型流量开关,安全栅主要是用来限能的,防止电流过大,造成过热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