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与上海耀华称重显示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04):
本人使用一台台达PLC(DVP14ES00R02)与上海耀华称重显示器(XK3190-A+)通讯,因为称重显示器是RS232C口,所以我用了一个波士485A转接器,用PLC的RS指令,但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把仪表的发送方式修改一下,改为指令发送,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设置好就可以了。如果实在不行,改用其他方式,因为一般用仪表的232口都是连续发送方式,很少用到指令发送。或者你也可以用连续发送方式读取,没有必要用指令发送。

楼主:
我试了连续和指令两种发送方式,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ASCII码?),1位停止位,无校验(耀华称重显示器说明书提供)都设置好(MOV H81 D1120),就是不行.RS232的RXD,TXD与485A的RXD,TXD来回换接都不行.

楼主:
如用连续方式是否也用RS指令?如果用PLC的RS232口怎样用?

网友B(2009-09-21):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解决没有?

楼主(2010-04-10):
通讯协议可能不对,仪表商不提供

网友C:
耀华称重显示器的232口一般是给大屏幕、打印机等用的,它应该是一个主端口,你用台达的PLC去发送命令,应该是没有反应的,你试一下,RS指令设成只接收数据看看,这样可以知道这个口倒底是主还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