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变频器与丹佛斯变频器与PLC通讯

楼主(2008-05-04):
各位朋友请教一个问题,ABB ACS800变频器和丹佛斯变频器(100KW),通过profibus_dp通讯与PLC模拟量输入输出同时使用可以吗?

网友A:
这个问题俺不怎么懂,还是留给下面的高手来回答正确答案吧

网友B:
说的不明不白的!abb是选择ext1 ext2 丹佛斯是默认所有的参考值相加!稍微有点不同!

网友B:
但丹佛斯还可以通过选择不同菜单确认不同的给定编程!

楼主:
PLC控制变频器采用profibus_dp采集数据,同时采用模拟量控制频率不知可否?

网友C:
按照楼主在4楼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

profibus-dp上用的是读取,即只是监视变频器状态,不参与频率控制,而频率给定是通过模拟量给定。

是这样吗?

谁会这样用呢?不是浪费钱财吗?既然有了profibus-dp,何必还要用模拟量模块来增加成本呢?

如果你非要这样用也不是不可以啊,有钱的主谁不欢迎啊。哈哈

网友D:
楼上说的太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