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问题

楼主(2008-05-04):
测量温度1380度,现使用隔热套管,把温度降到1200度再进行测量。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隔热套管好?对测出的温度经过什么样的修正可得出其真实温度?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没这样用过。那样用会影响时间常数的。经过隔热套管后你能接受多大的时间常数,还有你想选择什么样的热电偶,尤其热电偶套管的材质。这些都是影响时间常数的。1380度的隔热套管可以使用炭化硅管、铸造高温合金管、和金属陶瓷管等,具体选用什么套管还要看你的气氛和被测介质的化学成分,因为被测介质对套管的侵蚀在这里应该是首先考虑的。

楼主:
由于测温1380度,选用S型热电偶成本较高,为了降低成本想把温度降到1200,选用N型热电偶。保护管材质刚玉。不知道加一层隔热管再加一层保护管,测量温度和实际温度是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B:
怎么不用陶瓷的套管呢,1000多度的时候,玻璃之类的物质都会融化的.

楼主:
现在关键问题在于,上边说的方法可不可行。

网友A:
N型热电偶的话,你用高铝管就行。关系是线性的,但降低180度的隔热管估计时间常数会很大了。

网友C:
用德士古的b型热偶试试···

网友D:
刚玉的或是白金的,不过白金套管价格太贵。

网友E:
用刚玉的就行了,热电偶用S分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