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直接修改LG(K10S1)PLC定时器的设定时间

楼主(2008-05-04):
如何在触摸屏上直接修改LG(K10S1)PLC定时器的设定时间,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狭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程序内的定时器还是参数内的定时器.

网友B:
例如ton t1 d1

屏用数据输入的按钮,应该是###的状态,然后双击写值的时候,直接把地址对应D1就OK了.注意LG的不支持浮点,如果需要10MS的需要在PLC的参数里面修改T1的定义.

楼主:
我看过只能在PLC程序中改,用屏改不了

网友C:
好像可以吧!!!!!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D CONSTANT 的意思了   与定时器号对应

楼主:
                        是可以,谢谢大家

楼主:
参数里面修改T1的定义,好像LG的不能修改,如果有,那位高手知道在软件中什么地方改,多多指点,我只知道施耐德PLC的可以修改

网友B:
就在基本设置里有设定时间继电器多少范围是多少MS的~只有几个特殊的改不了

网友D:
虽然很久不搞LG乐,但听你这样说感觉很搞笑。 请把定时器的设定值指定为D变量吧,然后你就可以在触摸屏修改D变量了。 我认为你根本就没有读过PLC的指令手册。

网友E(2008-07-22):
绝对可以的,,我己经实践过了,,ok的

网友F:
定时器的设定值用寄存器取代,寄存器内数据有人机写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程序内的定时器还是参数内的定时器.

网友H(2010-06-05):
对:chenlong 关于

谢谢,我明白了D CONSTANT 的意思了   与定时器号对应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