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软件怪问题!

楼主(2008-05-04):
经常用三菱PLC 可有时在编程时,常会遇到这样一个怪问题: 程序编好后关了等下次再打开后发现不能修改PLC类型,是灰色的,可程序能打开一切都正常!只是不能改类型,一开始是用的GX7.0有时出现,后来换成GX8.0可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人遇到过?可加入三菱QQ交流群:51684511   或留言说下,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你安装时出了问题.

网友B:
我的怎么修改都可以的,哈哈

楼主:
TO:AERK

不可能吧,我7.0,8.0都用过都出现过,不是经常,是偶然,可能是软件本不完善!且这个程序用别的机子也不行!

网友C:
确实存在,并且原有的通讯设置都无法修改。

网友D:
将打开的程序之类的关掉,就可以修改通讯设置和修改PLC类型了。

网友E:
应该是楼主操作有问题!!!

网友F:
可能是上次的ONLINE状态没有取消,直接保存程序造成的。

网友G:
我也遇到过, 通讯设置不能修改。

网友H:
shi   的,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I:
7楼说的对,可以新建一个项目,再将原来的项目通过复制选项靠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