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TA触摸屏与S7-300PLC如何通讯?

楼主(2008-05-04):
触摸屏的型号:DOP-AS57BSTD

如何和S7-300的进行通讯,还有S7-300的程序需不需要写通讯方面的程序;

有做过此类通讯的帮帮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DELTA人机西门子S7-300通讯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适配器通讯,一种为直接连接。

两种方式都不需要plc编写通讯程序,只需要做必要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学习了,好长时间没有来了,来了就学东西、

网友C:
没使用过300,首先就是要两个格式必须一致